[网络] 腾达SG105千兆交5口换机 拆机

楼主(2022-09-15):
新版腾达交换机,交换芯片是C+, C plus的 没有散热片不清楚温度怎么样,芯片是 IP1707 全网找不到任何资料,淘宝也找不到,不知这个老版本采用的MT7503DU 比起来怎么样

楼主:
和水星SG105C 用rtl8367s 的比哪个优秀

网友:
测下速度,看能不能稳定千兆

网友:
看起来 电容全省了啊

网友:
和我家的一个一样,也是5V供电,IC+的芯片

网友:
怎么,能跑慢千兆不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千兆

网友:
这个便宜吧?

网友:
同样有过一个,家用可以的。1000M可以跑到。

网友A:
5v供电 做集中供电有点麻烦……不如9v/12v通用那种方便!我家一个12v18A电源给光猫,监控,路由器,交换机,nas……统一供电,都是12v的方便

网友:
腾达做低端产品还是可以的,家用没问题。

网友:
满速稳不稳呢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供电 做集中供电有点麻烦……不如9v/12v通用那种方便!我家一个12v18A电源给光猫,监控,路由器,交换机 ...

如果交换机上面那个稳压芯片是AMS1117的话,用12V也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啥东西,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