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温度到底多高才算高呢?

楼主(2022-09-15):
以前玩游戏玩的正爽的时候,电脑突然死机,自动关机,是否有想给主机一拳的冲动?这个很大原因是因为CPU温度过高导致。许多小白也许有疑问, CPU温度多少是正常的?

一般来说CPU温度超过80度就会发出警报,温度控制在75度以下即视为安全。温度超过80度以上,轻则会引起计算机自动重启,长时间这样会导致机器过度老化,过重会瞬间损坏电脑,使 CPU烧坏。

CPU高于85°C,几乎没有用了。 CPU在75-85°C之间, 可以换另一个风扇。 CPU在50-74°C之间,温度正常。 CPU在30-50°C之间,CPU寿命还很长。导致计算机温度升高最主要的原因是散热问题,例如普通笔记本电脑的 cpu温度要明显高于台式电脑的 cpu温度。大部分是因为笔记本体积太小。

而CPU能承受的温度比我们的感知要高得多,一般情况下85度以内都算是正常。CPU达到或者超过节点温度的时候,系统就会启动过热保护机制,自动降频或者蓝屏。我们也可以通过AIDA64软件去进行查询,像I7-12700K过热保护达到了100度才会启动,而对于某些测温软件自带的温度过高自动报警这一选项,我们直接关闭就可以。

理论上来说,CPU的温度肯定是越低越好CPU降温的几个办法
1:检查一下机箱内的风扇是否正常运转。2:清理机箱内的灰尘(可以使用吹风筒)。3:在CPU与散热片间一定要加导热硅脂。(均匀涂,不太厚)4:向散热性风扇轴承处滴一滴油,可有效降低噪音!5:必要时可以加装大功率CPU风扇,购买散热效果更好的散热器,带铜管散热的塔式散热器等。6:安装散热风扇(一定要购买双滚珠轴承)。(机箱内部电磁辐射很强,对人体有害,建议不要打开机箱盖散热)。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更换更好的散热器、定期更换散热硅脂、加装机箱散热风扇等方式来降低CPU的温度,以达到更好的使用效果和性能体验。

网友:
专业的分析

网友:
上干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们感觉烫手。

网友:
游戏本CPU八九十度很正常

网友:
电脑宕机的时候,就是CPU过热了。

网友:
一体式水冷。哪怕是单风扇的都比各种塔式风冷好太多。

网友:
不玩儿游戏,没有独立显卡。平时就是浏览网页、泡泡论坛,基本上40度左右。

网友:
学知识了,不过我的电脑CPU温度最高也只有45度,我还以为高了,现在放心了。

网友:
CPU高于85°C时!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般半导体器件的正常最高温度是多少?我以前以为超过60度就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