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OYI众仪ZT219硬改重点表笔孔改造解决松垮

楼主(2022-09-15):
       前段时间pdd购入一块zt219,价格比较美丽。用了摇红包100-25券,也就那天发现能用这个券。后面好像就不能用此券了。

       外观材质一般,可视角度也一般,就这个价位不能挑剔太多。尺寸比较满意,大小握持携带都很方便。

       脱去胶壳是这样的,正面,用废弃的手机软膜贴了保护一下。

       反面,螺丝好拆,数量也不多,注意左上的喇叭孔,有改过有源喇叭,声量实在太小了点。还是改回无源款,有大佬上个图说明下有源喇叭怎么改大声?

       电池仓,改了铁锂2并,线路改造很简单,铜箔把正极引到前面,隔离一下并联的负极。电压不用改。

       电路板,硬芯,做工一般般,c12换了1nf电容,没找到合适大小的,只有0603的款。效果多少有一些。

       这款表最大的问题是表笔孔太松了,原装表笔,其他款都插不紧,很容易松脱。用铜箔改造一下吧。
       最开始是这样,紧是紧了点,拔表笔的时候容易带出铜箔。

       然后就改成这样得,最好应该焊接一下,但是懒狗警告。

       还原,测试一下表笔,效果还是不错的,自制表笔读数也挺不错。

       大佬,有一个疑问,不光是这台表,还有一台自动量程单片机方案的vc97,这个拨盘从左边拧到电阻档,同从右边拧到电阻档。这表笔短接的读数有差距!右边拧过去基本能归零,自制表笔是1m左右的13awg的硅胶线,这读数应该正常吧。而左边拧过去往往就还有50mΩ以上的读数。和解?

网友A:
关于你的疑问我这样理解,表笔从左边拧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了某个电路上残留的电荷导致读数发生了变化,而从右边拧过去的时候是不是放了电然后归零了,建议你每次测量之前关机短接一下这样应该更准。

网友:
我改了双晶振,只不过需要切换回来只能开盖,稍微有点麻烦,不过8M的速度真是快啊

网友B:
好价,不是牛屎,众仪特点是有点小毛病

楼主是做为主力表了吧

网友C:
看来楼主是闲得没事干,我们买的都是生产力表,不会买众仪这类全是bug的玩具表,时间很宝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价,不是牛屎,众仪特点是有点小毛病

楼主是做为主力表了吧

不是,还有一块尤利得ut70c是主力表,这个就是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闲得没事干,我们买的都是生产力表,不会买众仪这类全是bug的玩具表,时间很宝贵的。 ...

不是专业吃这碗饭的,真靠这个吃饭就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的疑问我这样理解,表笔从左边拧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了某个电路上残留的电荷导致读数发生了变化,而从右 ...

感谢大佬指路

网友D:
我的219改了电阻档转盘布线的bug,左右转都一样,无法确定改之前是不是做左右一样。
笔座早就松掉了,很多表笔插上去接触不良!主板做工用料也差劲!热敏电阻那里还容易受潮对地漏电!(这个也是布线不合理造成的,要解决的话,可以隔断部分线路飞线解决)
总之,做工一塌糊涂,各种bug,各种不靠谱。唯一的优势是百元级的四位半,精度不错!使用体验太差了。真的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19改了电阻档转盘布线的bug,左右转都一样,无法确定改之前是不是做左右一样。
笔座早就松掉了,很多 ...

大佬发个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D:
链接找不到,传两张改造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发个链接学习一下

可以到这位大佬那里的帖子里去找找看,推荐看看这个,虽然不是一个型号的,可以参考一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03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是闲得没事干,我们买的都是生产力表,不会买众仪这类全是bug的玩具表,时间很宝贵的。 ...

论坛的表叔,我敢保证 正常用表时间没我的3分之一多 他们就是为了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找不到,传两张改造图

这焊接技术还得提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这位大佬那里的帖子里去找找看,推荐看看这个,虽然不是一个型号的,可以参考一下https://www.mydig ...

去学习一下

网友:
不足百元的ZOYI众仪ZT219表唯一值得称道的居然是4位半的。

网友:
看后觉得很好,拟购一台,但是价格也能不能优惠呢?

网友:
我也要换个好点的表,现在的表9205,电阻档不能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