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这种盖子不会拆封怎么搞

楼主(2022-09-15):
买了一小桶溶剂,包装是这样的,这个封口盖不知什么开启,如果开了后还能原封盖紧吗?

网友:
这种盖子一般在侧面都有可以撕开的铁皮吧,注意看有两条黑线到圆心的应该就是

网友:
用力把拉环拉开就行了,用后盖紧可以保存一段时间。

网友:
要是拉不出,螺丝刀随便撬

网友A:
用力按盖子中间会有奇迹

网友:
你可以打开后,换瓶子装,密封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没看到瓶子盖上的指示图标??用手指按压中心问题,就开盖了,轻松拿下瓶盖

网友:
以上6楼和10楼坛友说的不错,用手指按压盖子的中心,就开盖了,轻松拿下瓶盖。用完以后,再盖上,盖子中间弹起,又密封起来了。

网友:
这种设计有点意思

网友:
以前有一桶差不多的洗板水,,放着放着就挥发完了,只剩空桶

网友:
武功在高,也怕菜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力按盖子中间会有奇迹

天那水的盖子都是这样开的

网友:
用棕色的玻璃瓶分装就好了。

网友:
好神奇的开盖方式

网友:
按照说明来整

网友:
里面还有盖子的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怎么开盖,等待楼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