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同样ASM1053芯片不同硬盘盒兼容性不同疑问

楼主(2022-09-15):
有一个硬盘盒,麦帝牌的,2013年生产的,当年也是中高档货,和最初的元谷是同一个时代的,也是那个台资厂代工厂生产,电路板质量,元器件以及贴片工艺都不错的,桥接芯片是ASM1053,按通常来说,ASM的芯片兼容性应该很好,可是此硬盘盒,在部分Win7电脑上,顺利识别USB3.0,在有些Win7电脑上就只能识别出USB2.0,在多台Win10系统中,都无法识别USB3.0,只能识别出USB2.0,【原配的USB3.0线插头插到电脑USB端口,迅速插到底,会以USB3.0模式,缓慢的插到一半位置,就会以USB2.0状态识别】据此推测:硬盘盒的兼容性不仅与桥接芯片有关系,而且与固件,电路设计也有关系?
网上下载ASM刷固件工具,发现,此硬盘盒无法像一般的ASM芯片硬盘盒一样刷固件,很是奇怪?难道固件加锁了?

另外的几个ASM1053芯片的硬盘盒,却兼容性很好,而且可以自由下载ASM固件更新工具刷休眠固件之类。

同一种型号的ASM1053芯片硬盘盒,为何出现兼容性差异这么大的情况呢?

网友A:
估计还是那个八角芯片里的固件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那个八角芯片里的固件不一样吧

那个八角芯片里面是固件区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