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丝的阻值能随着使用时间的变化逐渐变大吗,我遇到热水器电热丝

楼主(2022-09-15):
(图片)

楼主:
网上有说这样的
一般电器的电阻随时间增长不会变大。
但是有一种电器是例外的,它就是电炉。因为电炉丝工作时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它工作时产生的高温会使电炉丝表面不断地氧化,长时间的氧化会使电炉丝变细使电炉丝阻值增大。但是它的用电量不但不会增加,反而是变小了。
这次遇到了,用旧电热丝温度上不来,功率不够,他留了备用的我用上了

网友:
剪掉两圈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有说这样的
一般电器的电阻随时间增长不会变大。
但是有一种电器是例外的,它就是电炉。因为电炉丝工作 ...

阻值变小,功率应该变大。否则就违反欧姆定律

网友B:
9年前,两组电热丝的冷电阻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变小,功率应该变大。否则就违反欧姆定律

我遇到的是阻值变大,功率不到理想值,热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9年前,两组电热丝的冷电阻各是多少?

是在冷态测试,应当都是6欧姆左右,用的旧了变成13欧姆了

网友:
正是如此,使用过程中消耗了有效截面积,阻值增大,功率成反比减小。

网友:
因为电炉丝工作时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它工作时产生的高温会使电炉丝表面不断地氧化,长时间的氧化会使电炉丝变细使电炉丝阻值增大。但是它的用电量不但不会增加,反而是变小了。
放在水里,一样氧化,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