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CM311-1A 改RTL8822cs WiFi模块-成功

楼主(2022-09-15):
CM311-1A 改8822cs WiFi模块
1.原模块

2.一坛友免费寄给我一片8822cs,焊上
顺便加上散热器测试蓝牙和WiFi2.4G和5G都正常工作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A:
能说下为什么要改吗?原来的网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为什么要改吗?原来的网卡坏了?

原来的只有蓝牙,没有wifi

网友:
这个CPU可以播放 NAS 里的 4K 60帧视频吗?

网友:
这盒子性价比很高,刷了系统可以看电视,插游戏U盘可以玩游戏.

网友:
买了同款盒子效果不错。玩游戏很好玩。有没有WIFI都无所谓,就算是有也都是插网线。

网友:
插个USB无线网卡不就得了,u口不用也是浪费。

网友:
刷了后可以刷游戏机连蓝牙手柄吗

网友:
散热器有点夸张,改了多少台了?

网友:
非常不错 支持大佬

网友:
百度贴吧的大神是你吗,已经按照这个方式改好了,感谢大佬

网友(2023-01-01):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3-04-26):
散热太强cpu会着凉,楼主我的这个盒子播放本地视频会卡顿无打开反应,安装的文件管理器没法调用app打开视频,沙发与当贝管家都没法直接安装app其它都很好,感觉系统对app调用与授权有问题被拦截且没有提示,楼主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有手艺的人就是不一样,懂得原理,动手能力强,佩服

网友:
用wifi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2023-07-31):
动手能力真不错

网友(2024-01-14):
楼主你有闲置的能不能帮我量一下这三个贴片阻值和容量大概多少,主要是电阻。我海鲜市场买了一块发现掉了三个贴片,又不知道规格,电容倒是问题不大,电阻没法估计等于板子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