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餐桌也要开美颜:吊灯还是射灯呢?

楼主(2022-09-15):
一般都是这种了。光较散,柔和。有灯照着,确实食物都漂亮了。

但我不希望食物上方有东西,缺乏安全感。比如有的饭店是跃层,看得见楼上的那些桌子我是不去坐的。

射灯可以不在正上方,而且可以单独弄一盏照着墙上的画,比较有氛围

就是不知道聚光是不是适合?

想象中应该可以,有些饭店特意乌漆嘛黑的,就射灯照着桌子,据说排除干扰,集中精神,凤姐上桌你都很想咬。

附带请教,餐桌插座是如图的35公分呢,还是1米左右好?

插电吃火锅,吃饭刷屏没电了,地方小的甚至餐桌兼做书桌插个pad,笔记本啥的,难道不是高一点更方便吗?

网友A:
射灯照到墙上俗称洗墙,要求墙面要很平坦光滑才行,否则看起来坑坑洼洼十分扎眼,对墙面装修工人的手艺要求比较高。射灯照到餐桌上确实有助于改善食物的观感,通常会使用略微偏暖的色调,产生温馨的感觉。
饭店里的装饰照明要求凸显氛围,目的是用来招揽顾客的,到了下班时间就会打开全部照明,方便服务员打扫卫生。家庭照明没必要全搬饭店的做法,不然射灯只照着桌子的中央,你要找东西、扫地啥的还得借助手电筒才行。

网友:
射灯也有大角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灯照到墙上俗称洗墙,要求墙面要很平坦光滑才行,否则看起来坑坑洼洼十分扎眼,对墙面装修工人的手艺要求 ...

嗯嗯谢谢。所以射灯照画、或者色彩复杂的地方。

听您意思射灯是可以的。

当然家庭餐厅是结合其他照明的。何况那种暗,家里做不到。这种风格饭店墙和顶是工业风装修,连天花板都是黑的。

网友B:
本人不喜欢射灯还有吊灯这类东西,像这种餐厅与客厅连着的,我希望直接借用客厅主灯,或者类似的吸顶灯,主要是亮,没有方向性,吊灯跟射灯都有方向性,氛围有了,但是不亮,屋里不亮,会心情压抑,容易困,累眼睛。
如果是我,这种客厅直接50W吸顶,餐厅上面也整一个40W吸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不喜欢射灯还有吊灯这类东西,像这种餐厅与客厅连着的,我希望直接借用客厅主灯,或者类似的吸顶灯,主 ...

嗯嗯,吸顶肯定俩,现在主要是补充性照射

网友: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吊扇灯

网友:
我家餐桌位置和你发的图片类似,我用了3个4000K的轨道灯,一个照墙面,一个照侧面的餐边柜,一个照桌面,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感觉射灯会比较刺眼,吊灯相对光线会柔和一些。

网友:
喜欢什么装什么。

网友C:
做个吸顶灯好了,吊灯卫生难搞,上面都是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吸顶灯好了,吊灯卫生难搞,上面都是灰,

没办法的。我是电走地,水走天。好像师傅也不愿意在顶开槽,即使开,过梁的地方还是会露。所以只能半吊,浅一些高一些。吸顶灯肯定有,射灯筒灯氛围灯只是 补充,不冲突;客人来,,自己晚上回家进门时通过联动亮3分钟,生活总得有点仪式感

网友D:
这个桌子哪里买? 网上有不?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桌子哪里买? 网上有不?给个链接,谢谢

图是网上别人家,我也不知道
https://att2.citysbs.com/jiaju/2 ...

原图。您上传各电商的拍照购物看看能否搜到

网友E:
不爱打扫的别用吊灯,灯罩上面积了灰之后你就祈祷它别在你吃饭的时候晃起来吧。

网友:
还是吊灯好,高显色的吊顶可以更好地显示出食物的色彩,提高食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爱打扫的别用吊灯,灯罩上面积了灰之后你就祈祷它别在你吃饭的时候晃起来吧。 ...

谁吃饭的时候还去扒拉吊灯?真要是吊灯晃起来了你还吃的下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吃饭的时候还去扒拉吊灯?真要是吊灯晃起来了你还吃的下饭?

难说。吊灯通常较矮。手碰得到的。露天吃饭、抑或顶上有复杂东西,我都缺乏安全感。

甚至开吊柜门,如果下方台面有烧好的食物,我都会挪边上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说。吊灯通常较矮。手碰得到的。露天吃饭、抑或顶上有复杂东西,我都缺乏安全感。

甚至开吊柜门,如果 ...

吊灯吊得太矮照明效果不好,餐厅装吊柜?人坐在吊柜下面吃饭?

网友:
搞一个优质双40瓦带灯伞的电感日光灯架,配优质的三基色灯管和启辉器,灯中间开孔安上一个双控拉线开关,一拉线嘎达,闪闪,亮了而且越来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