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上位还是下位,体位影响快感。

楼主(2022-09-15):
人的一切痛苦来源于选择?

偏偏连个洗手盆,都分台上盆/台下盘。下边出水还分直捅还是横捅。

强迫症极度舒适。

关键是感觉空间大了。下水曲折些,如果盥洗应该也不太有杂物,影响不大吧。
一般文章都说这样会影响排水速度,我看未必。你地排不也有储水弯的啊。不知道有无比较过的码友?

各种对比文字都是各打50大板,还是求各位的实际经验吧,谢谢

网友:
我不看,我不看,我要看楼主开车

网友:
最后一图和我家相似,我家水管走地,下水同款。

网友A:
我都装了,下位的话,边边放不了多少东西,因为面板是有点斜的,其它差不多

网友B:
我家是台上盆,不过被我挂墙上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装了,下位的话,边边放不了多少东西,因为面板是有点斜的,其它差不多 ...

是说地板吧。。。其实也不指望放东西,最多几个盆啥的,关键是搞卫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是台上盆,不过被我挂墙上用了

优劣如何权衡

网友:
上位的话,会有很多边角污垢很难清理,水溢出来也麻烦。

网友C:
我家人喜欢一人一个塑料脸盆,分开比较卫生,所以楼主的第一张图直接否了。
第二种也要注意,放下脸盆后要稳定,最好直接着底。要先量好尺寸,水槽和脸盆的大小。
自己家里,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只是好看、流行。

网友:
没啥好权衡的,我们这批人装修,没人暗埋水管。

网友D:
我家的都是第二种台盆,只是下水都不是走墙上的,向下直通,确实不好放东西,搞卫生稍微有点麻烦,能走墙上建议用第二种台盆+走墙上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人喜欢一人一个塑料脸盆,分开比较卫生,所以楼主的第一张图直接否了。
第二种也要注意,放下脸盆后要 ...

同款家庭,我家也保留了脸盆脚盆的习惯。除了我,如果我独居,肯定直接台盆洗脸,因为能够随时保持其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都是第二种台盆,只是下水都不是走墙上的,向下直通,确实不好放东西,搞卫生稍微有点麻烦,能走墙上 ...

确实,第二种比那种盆嵌入台的更科学,那种还是有死角。玻璃胶也容易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地板吧。。。其实也不指望放东西,最多几个盆啥的,关键是搞卫生容易 ...

不是地板,是面板,就那盆边边的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第二种比那种盆嵌入台的更科学,那种还是有死角。玻璃胶也容易黑 ...

我家就有这款,一样的,盆边边放不了什么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地板,是面板,就那盆边边的位置

这会不会好点?侧边平的

网友:
拐弯并不会影响多少下水速度,关键是面盆过滤要好,别堵住了就行,至于好打理那自然是第二张图的一体台下盆好打理

网友:
当然是不上不下,台中盆了

网友:
体位影响快感

网友:
横排还是要做回水弯,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