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移动t12烙铁

楼主(2022-09-15):
自己做的t12烙铁,壳子3D打印的,电池威克士大脚款卡胜电池,烙铁开机发热发红,不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
楼上大神说得对

网友:
你把烙铁头拔下来,测量mos是不是一直开启的

网友A:
再检查下线是不是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检查下线是不是焊反了

没有反,

网友:
T12,手柄那头你测温线怎么接的,发热芯正负极是不是反了

网友:
如果电路板是你自己做的,那应该是热电偶反馈放大比例错误

网友:
把电路图发出来,这样谁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摸死管被你摸死了,换个试试

网友:
如果温度检测线没有接反,那就检查MOS管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测温脚接的不对

网友B:
自己做的不定有什么问题,我做的T12控制板,焊了4个,最后一个就正常,前几个不是不加热,就是一直热,烙铁通红。

网友:
不因该啊

网友:
要么mos有问题,要么运放有问题

网友:
线怎么那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丢一边没有研究,几十块钱买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不定有什么问题,我做的T12控制板,焊了4个,最后一个就正常,前几个不是不加热,就是一直热,烙铁 ...

是的,就是直接烧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直接烧红

把可调电阻调到最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