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f卡座变形了

楼主(2022-09-15):
摄像头里的tf卡座变形了,高空掉下来导致,无法锁住tf卡

问题来了,只有一把40w的普通烙铁,能不能把卡座取下来再焊一个上去?某宝上看了,tf卡座很便宜。或者用飞线从引脚上直接焊到tf卡上?哪一种办法的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我用的是30W的烙铁,能拆下的。反正卡座不行了,不容易拆就破坏性拆下它。

网友:
剪碎 清理焊盘 换一个插座

网友:
这东西用烙铁都不好拆装,没点手艺估计装不好

网友:
引脚在外面的的先剪断,然后堆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