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MF14万用表 调零电位器代换

楼主(2022-09-15):
家这边电子市场和某宝上都只有470欧的电位器。能代换 万用表调零电位器(390欧姆)。
电阻位置在下方电路图的右下 R43 那个。

网友:
470的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应该不可以,在电位器的2端并电阻,=390

网友:
并电阻呗要不锉碳片

网友:
是线绕电位器?可以先用470欧的电位器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再从390欧处进行短接使用。

网友:
470的应该可以用

网友:
从电路结构看,是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