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推荐一个回温快的络铁

楼主(2022-09-15):
本来一直用十几块代调温的络铁,后来换鼠标微动感觉并不合适。后来换了T12,哎这个有感觉升温快,,直到前段时间给一块主板换电容,发非常力不从心,温度打高了主板汤掉色,打低了负极焊盘 不好抽,,感觉络铁回温慢对4层或6层板不太适用

网友:
用黄花的速热恒温的比较好。焊台的速热是快,但是因为 烙铁头,烙铁芯体积小巧,导致温度保持不住。单层板还行,双层板地铺铜的焊着都费劲,就别说4、6层的板了。。

网友:
这和回温有啥关系?会黄说明你温度太高了呗。板厚了就上恒温台呗

网友:
用大马蹄头呢?

网友:
这种必须上热炕预加热,

网友:
考虑下 快克203 ?

网友:
用T12就行  不好焊的话   有风枪用风枪辅热这样好点

网友:
先在底下加热200度左右,然后再焊!

网友:
主板上的焊点不好焊,

网友:
T12力不从心了

网友:
风枪先预热,再上烙铁,或者恒温板辅助加热

网友:
热风枪加烙铁  不行加散热底座

网友A:
T12,温度不要太高,多上锡,换电容而已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JBC245大刀头好用。直接接触电容的两个脚,几秒钟就下来,那才叫一个爽。
还有就是电脑主板的锡大多是无铅锡,得调高温度,还要注意加助焊剂。

网友:
主板上的焊点不好焊

网友:
不是回温问题,应该是T12功率太小,可以按楼上说的办法先预热,或着上大功率高频烙铁。

网友B:
现在不是流行高频焊台吗?来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流行高频焊台吗?来一台。

便宜实用,随便一台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温度不要太高,多上锡,换电容而已

电脑主板上的电容确实非常难焊,本身就是无铅锡加上多层板散热贼快,特别是负极接着地,T12根本干不了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便宜实用,随便一台都可以

居然有文宇高频焊台,老群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