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m2接口,2230?2242?2260?2280?简直疯了

楼主(2022-09-15):
m2接口,2230?2242?2260?2280?简直疯了

网友:
确实是疯了,这样时间久了板子必然虚焊

网友:
这用502是不是草率了点?万一断了翘起来有危险吧?

网友A:
这是sata盘吧,意义不大啊

网友:
正好在散热片上面,这个位置温度可能会比较高吧

网友:
没看懂,是没有尺,不知道长短吗?

网友:
确实是疯了

网友:
502草率了点,至少粘上面吧,胶松了加长板还能挡一下,让螺丝受点力

网友B:
这主板设计师是个人才两个发热大户凑在一起还没风扇

网友:
速度怎么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sata盘吧,意义不大啊

确实是SATA,装来意义不大

网友:
不是应该反着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SATA,装来意义不大

这是我自己焊得一个slc颗粒的64g sata

网友:
ITX主板是这样的 2242和2280是常用规格 有条件还是上延长板 买铭瑄H510ITX 挑战者的垃圾佬不至于买不起延长板 7.5还是比较便宜的
铭瑄H610ITX挑战者就只有2280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设计师是个人才两个发热大户凑在一起还没风扇

这是ITX主板 只能放这了 总不能再整个小板竖起来装吧?

网友:
都支持吗?速度如何。

网友:
自制PCB简陋的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