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新买的2.5G交换机热到爆?赶紧让他退烧治疗!

楼主(2022-09-15):
新买的2.5G交换机热到爆?赶紧让他退烧治疗!
这是我为了给内网升级新买的某台SH1005交换机,这是未改造前,经过功率表实测,什么都不插,开机稳定之后:功耗有4.1w全拿来发热了

电路上有3路电压3.4v,0.95v,1.15v,如图是1.15v这一路,经过研究这是交换芯片的核心供电,万用表测上下反馈电阻大概都是27k,找来电阻册选择270k的0402电阻向上并联。

实测1.07v大约降低百分之10,设计目标成功实现,不要降太低了否则肯定不能使用的!顺便我还把过高的3.4v也处理了下,这一路供指示灯,可以降低无聊的灯光亮度。

按照前面条件测试功耗3.5w,降低0.6w!

下面是答疑环节
Q:这样改造有意义吗?
A:楼主穷交不起电费和空调费,你们有钱可以建立空调机房把交换机放起来。

Q:2.5g真的有那么热吗?
A:实测2.5G(已改造后)插上两个网线居然还需要5w多的功耗

同样情况千兆(1G)只需要1.2W呢亲

追加:

Q:威联通那个机器qsw1105贵了一倍,功耗表现会好吗
A:机器贵了一倍,空载耗电还大1w,毕竟内部电路更复杂

楼主提醒小白们改造将失去保修!

网友A:
改改散热不就行了吗 这个要求动手能力

网友B:
内网这是要传递多少数据啊?难道都是4K小姐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改散热不就行了吗 这个要求动手能力

我看过贴吧上面有改散热的,用两个CPU散热器,再涂上硅脂捆他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网这是要传递多少数据啊?难道都是4K小姐姐?

实测读写速度280m左右,hdd还达不到这个速度,本机都可以不用安装hdd了,直接用nas做数据盘

网友:
不如拿一个风扇吹着!

网友:
电阻样册高级,

网友:
全万兆的太贵,2.5G也算一个折衷的方案了,改造成本低得多。

网友:
开孔,加风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测读写速度280m左右,hdd还达不到这个速度,本机都可以不用安装hdd了,直接用nas做数据盘 ...

内网用的什么网线能跑这么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网用的什么网线能跑这么高呀?

普通的五类,超五类50米内都可以稳定2.5G

网友:
暂时还在千兆徘徊,没有升级的欲望

网友:
风扇不是好方案 ,改散热片最好

网友:
加强散热才是长久之计。

网友D:
不明白厂家怎么想的,设计个散热很贵吗?为什么很多厂家都是让芯片裸奔,然后在夏天就造成降速,卡顿情况,一个几毛钱的散热片,一个合理的散热通道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厂家怎么想的,设计个散热很贵吗?为什么很多厂家都是让芯片裸奔,然后在夏天就造成降速,卡顿情况,一个 ...

这个设计就是使用外壳自然散热,所谓散热片就是那一坨实心陶瓷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就是使用外壳自然散热,所谓散热片就是那一坨实心陶瓷块

陶瓷能导热?能不能超过铝的导热率?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加强散热比较稳妥些。

网友:
这个这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陶瓷能导热?能不能超过铝的导热率?

肯定不行,因为铝可以做成鳍片,他这陶瓷不存在的,陶瓷的好处是成本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