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剪线雷蛇炼狱蝰蛇2013鼠标拆解修复,性能还不错,当年买不起,现在垃圾价

楼主(2022-09-15):
炼狱蝰蛇2013非常经典,10年前上市,是雷蛇当时的旗舰款鼠标,我记得2013、2014年的时候,售价三百多,眼馋买不起,现在剪线只要10块钱。但是做工用料即便拿到现在,和目前在售的蝰蛇标准版比较,也要好很多。

先简单捋一下炼狱蝰蛇系列的传承脉络,(只列主要版本,无数换壳版忽略,数据收集自网络):
2007年,首款蝰蛇面世,安华高S3668芯片,1800DPI,1000刷新率,欧姆龙7N微动,对标罗技G518
2009年,炼狱蝰蛇升级版,S3888芯片,3500DPI,欧姆龙7N微动,对标罗技G400
2012年底,炼狱蝰蛇2013,S3988芯片,6400DPI,欧姆龙10M微动,可识别鼠标垫,可调整静默高度,增加两侧橡胶防滑,滚轮灯样式变化一直保持至今,对标罗技G500/G500S。

2014年,炼狱蝰蛇幻彩版,S3988芯片(是的,同样芯片),10000DPI,欧姆龙10M微动,RGB灯光。
2016年,炼狱蝰蛇精英版,PAW3389芯片,16000DPI,欧姆龙50M微动,顶部增加两个DPI切换键。
2018年,蝰蛇标准版(低配版,名称没有“炼狱”,只是蝰蛇标准版),PAW3328芯片,6400DPI,欧姆龙10M微动,只有外形相同,各种减配,连防滑橡胶也没有,对标罗技G102
2020年,炼狱蝰蛇V2,PMW3399芯片,20000DPI,雷蛇二代光微动,轻量化加光微动,方向性升级。
2022年,炼狱蝰蛇V3,FocusPro30K芯片,30000DPI,4000hz回报率,雷蛇三代光微动,无线,63克超轻,外形似狗屁王,千元级旗舰。

手头这个是前一阵的存货,闲鱼收的一批剪线鼠标里的一只。
之前曾经修复过一个,使用感觉非常好,和目前在售的蝰蛇标准版相比,参数基本一致,做工用料好太多了,内部用料差别巨大,外观上蝰蛇标准版两侧看似防滑纹的地方,实际是硬塑料,基本起不到防滑作用,由于蝰蛇鼠标外形的原因,标准版抓握非常难受。

先看清理之前的外观吧,灰很大:

侧面有防滑橡胶:

这是清理接线之后的样子,八新还是有的:

开搞,先拆螺丝:

底部三颗螺丝固定,靠上面两颗在小贴脚下面:

地下一颗螺丝在贴纸下面:

下面照片尽量选滚轮清洗之后的,打开上盖,首先看到元件密密麻麻:

内部主要有两块电路板,原因是炼狱蝰蛇2013采用的S3988芯片是从反面贴片安装在主板上的,要求的主板和外壳之间空间比较大,LED就安装在大电路板下面的小电路板上:

主电路板下面有三个插接端子,最大的接5P鼠标线,两个2线端子分别接上盖LED和小电路板LED:

微动采用欧姆龙10M,寿命1000万次,手感很脆:这里吐槽一下,早些年的欧姆龙微动,普遍清脆,现在不管是10M还是20M,手感都很硬,只有50M好一些。

滚轮内藏LED灯:

上盖上的LED灯板,背部标志发光用:

底壳模具上有标志文字:da 2013   (daethadder 2013)

电路板日期16年13周:

打开外壳目测没有明显问题之后,首先接线进行功能测试,找一跟5P端子USB线,将线序调整和原接头线序一致:

插电脑,测试移动、左右键、滚轮等基本功能。
这个很顺利,插线亮灯,测试所有功能正常,除了换线,其他都不用动,也是很少见的:

全部拆开,清洗外壳和滚轮:

装回,满血复活:

雷云2.0驱动界面:

炼狱蝰蛇2013没有DPI切换键,默认智能在驱动程序里调整DPI,有一个小窍门:先设置不同DPI的配置文件,再把鼠标上不常用按键设置能切换配置文件,这样就可以时间一键切换DPI了:

校准鼠标垫和设置静默高度,这在当时都是顶级鼠标才有的高端功能:

网友:
看的我也想收几只玩玩

网友A:
二手剪线鼠标看运气,不是每次都能买到好的。

网友:
一直不喜欢这种编码器滚轮结构的。用时间长了会失灵,手感也不好。还是喜欢罗技的结构

网友B:
外壳粘手吗?肤质?

网友:
这个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老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C:
在哪淘的,看这挺好

网友D:
3500DPI 用了好多年,微动也换过,脚垫磨坏了好几套。当年因为雷蛇适配了 Mac 下面的驱动管理买的,就是这个鼠标待机久了灯那块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剪线鼠标看运气,不是每次都能买到好的。

剪线鼠标和剪线键盘,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有问题之后被丢弃的,所以有各种问题的是多数
类似微动问题、滚轮问题还好处理,一般只要移动没问题,多数可以救活,总体来看成活率八成左右吧

但是也要分型号看,比如雷蛇早期使用飞利浦芯片的激光引擎鼠标(屎黄色圆形透镜的),引擎出问题的几率就非常高,基本占到一半的比率,我现在都不敢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粘手吗?肤质?

蝰蛇2013不是类肤的,磨砂外壳,不会老化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淘的,看这挺好

闲鱼上收的,好几家有,10块钱1个,有的5个包邮,有的10个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00DPI 用了好多年,微动也换过,脚垫磨坏了好几套。当年因为雷蛇适配了 Mac 下面的驱动管理买的,就是这 ...

手头也有一个3500的诛仙定制版,带线的,外观很漂亮,但是左键双击,右键塌陷,滚轮乱跳,好在都是小问题,回头抽空收拾一下
标志下面的LED灯珠会散热,夏天明显一点,可以在驱动里把灯关掉

网友:
做工好,用料扎实!

网友:
东西不错,感觉有点大

网友:
这么复杂的鼠标俺还是头次见识

网友:
玩游戏应该感觉到区别   一般使用没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鼠标真是多啊。

网友:
传感器放现在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