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家的 U盘。。。。。(30M)

楼主(2022-09-15):
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家的U盘,8G的。因为太小 和闲的无聊 拆之。

居然还是个TF卡倒贴,随即 拆之,吹它下来 清理焊盘后,放读卡器里,插电脑,DiskGenius 里发现它的容量只有30M。还不能分区及格式化。
最后 给大伙看一个 啤酒罐,喝的我是那个小心啊。。。怕割嘴唇。喝完了想起来可以倒杯子里喝。。。

网友:
扩容的U盘到处见

网友:
不是牛屎,好评

网友:
这应该是内存卡读取nand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速度不行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U盘,板子加个TF口当读卡器

网友:
不错,本来就一U盘,现在拆开就是两个了,一个读卡器,一个TF卡,赚了

网友:
30M的TF卡?什么年代的东东呀!

网友:
比起软盘来强千倍了

网友:
倒杯子喝,或者用吸管

网友:
能正常用就怪了,这个就是把内存卡拿来当闪存颗粒用的,固件都让安国主控擦掉了,肯定是30M,因为内存卡不能量产,所以就只能这样利用,你拆下来也是没用的,还给焊锡弄干净了,没办法焊回去了,成功制造了一个彻底没用的电子垃圾

网友:
原来只有30M,它是怎么做到扩容到8G,这买回来不拷贝东西进去吗?

网友:
垃圾堆了

只买过一次,不会第二次上当

网友:
说不定TF的主控本来就是坏了!

网友:
早期U盘贵时很多这种扩容盘,现在少很多了

网友:
怎么容量还不是整数呢

网友:
一个读卡器,一个T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