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以太坊8年挖矿时代结束:V神、中国矿业,与英伟达

楼主(2022-09-15):
‘我们显卡已经全卖了,没有恐慌。’在BlockBeats与多位矿工的对话中,这个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以太坊矿工。相比于去年6月比特币挖矿政策的突然限制、全中国比特币矿机不得不等待关机止损的被动选择,以太坊的矿工们心态明显要好得多,他们有接近一年的时间来消化即将不能挖矿这件事。

加密世界最传统的挖矿,就是靠机器的算力去执行极度复杂的计算,比特币是挖矿鼻祖,以太坊也是爷爷级别。很多人听说过比特币在中国颇具规模的挖矿产业,矿场、矿机、山谷流水中机器24小时的轰鸣声,而以太坊也不差,比如,曾经的星火矿池是以太坊在全球最大的矿池。

不过这些都不再了,曾经最高能占到全球75%算力的中国比特币算力在去年6月的政策下完全消失,以太坊也随着自身机制的完全转换抛弃了算力挖矿。理论上,随着以太坊共识机制的转型,两条全球最大的网络挖矿,在国内彻底消失。

以太坊的挖矿8年结束,也是中国地理上矿业的结束,人们在这片领域里,崇尚算力,对抗熵增,创造了能单季度利润11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也能让英伟达这样的显卡巨头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定价策略。我们想用这些文字,记录一段所有Web3人应该知道的历史。

史前

2010年5月的一个晚上,一个饥饿的程序员用1万枚比特币换了两份价值30美元的比萨饼,比特币有了第一个计价——0.003美元。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协议自此有了真实的价值,随之而来的,是一轮充斥着造富神话的牛市,和加密矿业的兴起。

早期的比特币没有价值,参与网络的人很少,挖矿只需要一个电脑CPU。哈尔·芬尼是当时最早的一批矿工,他在一两个星期内,用自己的电脑挖到了几千枚比特币,后来因为CPU过烫,电脑风扇噪音很烦才把挖矿软件关了。

但0.003美元的这笔计价交易改变了一切。看到比特币挖矿有利可图,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网络中来,很快,各路极客们便开始编写自己的GPU显卡挖掘程序、组建有针对性的挖矿机器,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矿机。

很快,这股科技热潮就传到了国内的极客论坛上,引起了一小撮人的热烈讨论。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金融系学生吴忌寒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比特币论坛巴比特,开始在论坛上谈论如何挖矿。在北航攻读集成电路设计的张楠赓则因制造了FPGA矿机而声名鹊起,被网友称作‘南瓜张’。另外还有来自桂林的软件工程师西瓜李,研发出了红极一时的‘西瓜矿机’。

就在GPU大行其道时,美国一家叫做蝴蝶实验室(ButterflyLabs)的小公司开始对外宣称,自己要研发一种专门针对比特币挖矿的机器——ASIC。这种机器舍弃了其他所有计算机功能,专门针对比特币SHA-256算法,速率远远超过GPU矿机。

蝴蝶矿机,图片源自网络

ASIC矿机的概念传到国内后,很快就有人行动了起来。除了之前提到的‘南瓜张’张南庚,还有另一个矿圈传奇人物,烤猫蒋信予。烤猫15岁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后赴耶鲁攻读计算机博士。他在第一次听说比特币时就被它的理念给吸引,书还没读完就跑回国来做了矿工,成了继张南庚后国内第二个研制出ASIC矿机的人。

而此时,在大洋彼岸,我们的主角Vitalik出现了。

在海外的各大比特币论坛中,Vitalik的身影频繁出现,并开始写作和分享关于比特币的科普文章。因为没钱买比特币,他与一个博主达成了协议,每篇文章按5比特币的价格付稿费(当时比特币只有0.8美元)。尽管彼时的Vitalik同样对比特币充满兴趣,但他却没有参与到比特币挖矿的造富潮流中去,对他来说,比特币的去中心化故事更加令自己着迷。

自幼天赋异禀,Vitalik很早就进了学校的‘天才少年班’,但因为语速过快,别人很难与他交流,他从小就在社交方面显得比较‘笨拙’。在他10岁时,Vitalik的父亲送了他一份重要的礼物——一台IBM电脑。自此他便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当别的小孩还在外头玩耍时,他却沉迷于编写电脑小游戏。

Vitalik13岁时,《魔兽世界》横空出世,和很多人一样,他成了一个网瘾少年,没日没夜地打游戏,后来还因为暴雪削弱了自己辛苦练成的满级术士,多次发邮件给暴雪工程师。在自己的多次请求被回绝后,Vitalik很是伤心,后来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那是我第一次在睡觉时哭醒’。也就是因为暴雪这次改版,让Vitalik意识到了中心化带来的霸权,‘开发商对游戏可以说改就改,玩家却只能接受或者放弃’。

小时候的Vitalik玩弄IBM,图片源自Vitalik博客

2011年,Vitalik的父亲在公司偶然听说了比特币,回家后立马兴奋地向自己的儿子介绍了这个新奇的东西。不久后他的父亲便卖掉了自己的软件公司,创办了一家区块链孵化器。在父亲的影响下,Vitalik也行动了起来,同年9月,17岁的Vitalik创办了如今知名的比特币杂志《BitcoinMagazine》,自己做撰稿和编辑,把杂志做的越来越大,直到15年被BTCMedia收购。

比特币杂志期刊,图片源自网络

但虽说自己的杂志已小有名气,此时的Vitalik还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

诞生:中国矿业和以太坊

矿业圣地

目光回到国内。2012年8月,烤猫在深圳成立公司,并在外网上进行了IPO,以每股0.1枚比特币的价格发行了16万股,代码为ASICMINER。之后,他拿着众筹来的资金在深圳开了矿场,用自己的矿机挖比特币,传言3个月赚了2亿元。

烤猫(左侧)为数不多的公开照片,图片源自网络

在烤猫的ASIC样机公布17天后,张楠赓也组建了自己的阿瓦隆团队,完成首款矿机Avalon1的交付。就在烤猫、张南庚迅速发展的同时,另一个竞争者也跑步进场。2013年上半年,吴忌寒成立比特大陆,短短13月内就推出了3款算力芯片,与烤猫和张南庚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入冬后,比特大陆的蚂蚁矿机S1更是横扫大批竞争对手,让自己的矿机代理商们赚了一大笔钱。

烤猫和张南庚这边同样一机难求、生意兴隆,比特币ASIC矿机时代呼啸而来。

巨大的财富效应,吸引无数创业者入局,生产出各式各样的比特币矿机,菊花矿机、小强矿机、银鱼矿机数不胜数。厂商们百舸争流,矿机迭代越来越快,以至出现早期预定期货矿机,到手后就过时的疯狂景象。到后来厂商们发现,自己的矿机还在生产线上,对手的客户就已经拿到了更好性能的矿机。而像比特大陆这样入局早的公司,已经开始以P为单位部署更大规模的算力了,从这时开始,比特币超过70%算力就牢牢地扎根在了中国。

另一边,在极客矿工的带领下,中国的比特币市场涌入了一大批淘金者。在‘中国大妈’的推动下,比特币的价格疯涨,在突破4000元大关后,几天内就逼近7000元,而在年初,比特币还只有不到80元。短短数月,就有约100亿元的资本被投入市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热衷挖矿和交易比特币的市场。

13年,比特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李笑来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位早年的新东方英语教师,在2011年购买了10万枚比特币,如今成了中国‘比特币首富’,不仅创立了比特基金,还成立了云币网。老猫也是另一个例子,10年老猫在一次跟老板出差谈商务的路上,在报刊亭的报纸上看到了比特币的相关报道,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99%的国内比特币圈的人都错过了这次机会’

这是老猫在后来的文章里回忆以太坊早期投资机会时写下的话。比特币发展的早期,中国资圈对机会的把握,奠定了国人在区块链世界不可撼动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有能力左右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部分圈内精英们还是错过了下一个加密黄金大潮流早期机会。

2013年,比特币在美国同样十分火热,Vitalik的比特币杂志也在加州举办了展览会,这次展会让Vitalik体验到的,不仅仅是线上社区的活跃,还有线下人们对比特币、区块链的浓厚兴趣。还在读大学的Vitalik决定退学,去世界其他地方看看比特币社区和加密行业的发展。

在以色列旅游的途中,Vitalik遇到了两家数字加密公司,他们正尝试开发一套基于比特币的智能合约,用来发行自己的代币,并运行金融合约。Vitalik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作为比特币2.0的开发者之一,他立马像正在研究比特币扩展性的Mastercoin社区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为比特币开发一个智能合约平台,让用户可以方便快捷的编写脚本,基于比特币创建自己的应用程序。但因为当时比特币所有的改进技术都围绕着支付和安全属性展开,Vitalik的这一提议很快就被否决了。

Vitalik的UltimateScripting提案,图片源自Vitalik博客

被回绝的Vitalik很快就决定另起炉灶,同年12月,他开始分享自己撰写的一份白皮书,在里面详细阐释了比特币系统的不足,以及关于自己新项目背后的想法:一个图灵完备的、可编程的通用区块链,以智能合约为基础,使之成为去中心化应用的终极平台。在白皮书中,Vitalik给自己的项目取了个名字,叫Ethereum。

‘Ether是以太,eum这个词根是工厂的意思。’巨蟹对BlockBeats回忆道,‘以太坊这个中文名字,是我最后确定的。’当年巨蟹和咕噜两位前辈合力翻译了以太坊白皮书,让中文互联网上第一次认识到了这条智能合约网络的愿景,最终巨蟹将Ethereum翻译确定为‘以太坊’,代表着这条平台型公链的历史定位。以太坊这个翻译我们现在看起来无与伦比,但当年也有不满的声音。‘要不是你翻译的这个名字,这个项目我就投了。’当时有投资人对巨蟹这么说。

刚开始,Vitalik只把这份白皮书发送给了自己最亲密的几位朋友,他们在读完后觉得很有意思,就有发给了其他社区成员。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Vitalik关于以太坊的想法很快就在比特币社区里炸开了锅,不少人为这个前卫的想法兴奋不已,亲自上门找Vitalik交流讨论,这其中最活跃的,就是后来Polkadot的创始人GavinWood。

GavinWood博士有着极强的C++编程技能,也是第一批接触并支持Vitalik的人,他也成为了以太坊的联合创始人和CTO。后来,Vitalik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当时的以太坊协议完全是我自己的创作。然而,从这里开始,新的参与者开始加入。到目前为止,协议方面最突出的是GavinWood,他在2013年12月通过about.me消息联系了我。。。。。。…将以太坊视为构建可编程平台的微妙变化也归功于Gavin,这起始于术语的细微变化,随着对“Web3”体系的日益重视,这种影响变得更加强烈,这种体系将Ethereum看作是一套去中心化技术的组成部分。’

GavinWood发给Vitalik的邮件,图片源自Vitalik博客

正好,由于对比特币2.0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Vitalik获得了Paypal创始人、Facebook早期投资人PeterThiel的10万美元蒂尔奖学金。拿到钱的Vitalik一分钟也没有停歇,开始全职和GavinWood一起展开以太坊的开发工作。

14年2月,Vitalik在比特币迈阿密大会上首次公开以太坊项目,同年4月,GavinWood发表了以太坊黄皮书,阐述了EVM技术说明,成为以太坊的技术圣经。按照黄皮书中的具体说明,以太坊兼容C++、Go、Python、Java等7种编程语言,使以太坊在开发和编程上变得更加优化。

而在以太坊的共识机制问题上,Vitalik也有着很新奇的想法。他在以太坊白皮书中写道:

‘比特币挖矿算法(ProofofWork)容易被两种形式的中心化攻击。第一种,挖矿生态系统被专门设计的因而在比特币挖矿这一特殊任务上效率提高上千倍的ASICs和电脑芯片控制。这意味着比特币挖矿不再是高度去中心化的和追求平等主义的,而是需要巨额资本的有效参与。第二种,大部分比特币矿工事实上不再在本地完成区块验证;而是依赖中心化的矿池提供区块头。这个问题可以说很严重:在本文写作时,最大的两个矿池间接地控制了大约全网50%的算力,虽然当一个矿池或联合体尝试51%攻击时矿工可以转换到其它矿池这一事实减轻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难看出,Vitalik写下此番话,正是因为看到了比特币挖矿,尤其是中国比特币矿业的‘极端内卷’现象。在他看来,PoS权益证明(ProofofStake)对以太坊来说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实际上,PoS共识机制早在2011年就在BitcoinTalk论坛上被提出,且一直是最受欢迎的PoW替代方案。因此在最早的以太坊白皮书中,Vitalik就希望采用PoS作为以太坊的共识机制。但在与GavinWood等开发成员讨论时,以太坊团队也意识到,当下阶段的PoS技术尚未成熟,大家对PoS还没有很好的认同,不能保证以太坊的安全性。同时整个区块链行业还处于早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参与,因此比较下来,PoW目前仍然是保证以太坊茁壮成长的最优选。

Vitalik、AndreasM。Antonopoulos以及GavinWood在开发以太坊,图片源自Vitalik博客

几经权衡后,团队还是采用了PoW。不过Vitalik并没有放弃对PoS的追求,他始终认为,PoW只会使整个网络变得越来越贵、效率越来越低,因此在确定采用PoW作为共识机制后,Vitalik和他的团队立刻开始着手制定以太坊未来转向PoS的计划。

最终,该计划被分为了四个极端:Frontier(新边疆)、Homestead(家园)、Metropolis(殖民大都会)、Serenity(宁静)。

Frontier的主要目的是为引入保障网络安全的矿工,它采用了比特币社区熟悉的PoW模型,包含一个挖以太坊的接口和一些上传和执行合约的简单方式。Homestead则主要是让以太坊网络安全、平稳地运行,比如调整挖矿激励、提供拥有图形界面的钱包等。Metropolis会提供面向广大用户的、功能相对完整的用户界面,团队还预计在此次阶段发布一个dApp商店和几个精心设计的项目,以展示网络的能力。

而Serenity阶段则会实现以太坊PoW向PoS的最终转换。在15年发布的以太坊发展四阶段介绍文章里,以太坊开发者VinayGupta的口吻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当时的以太坊团队里,没人想到以太坊的PoS之路将要走上足足八年,一路上还伴随着各种风霜。

走向边疆:中国矿业初遇幼年以太坊

按照既定的发展路线,Vitalik开始了以太坊的宣传发展工作。启动和保障以太坊网络的第一步,就是吸引开发资金和矿工,而Vitalik想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中国。

以太坊出师不利碰壁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14年5月。那时候,我只看到了矿工和交易平台。他们已经很强,Huobi和OKcoin已经有70多人,但是除了这几个公司以外没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这是Vitalik对14年中国加密产业最深刻的影响,为了给以太坊的预售做宣传,Vitalik来到了全球最大的加密市场。第一站就首先就拜访了Huobi的杜均,向他介绍以太坊的目标和理念,希望得到杜均的资助,却被当作‘骗子’扫地出门。

后来在上海的区块链社区活动上,Vitalik又以‘第二代数字加密货币的机会’的主题,给坐在场下的达鸿飞、初夏虎、徐义吉等大佬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果大佬们一半听得昏昏欲睡,另一半忙着操盘,对眼前19岁的青年‘小V’给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这小屁孩是骗子,就是来圈钱的。在拍合照时,Vitalik不仅被挤到了最后排,脸还被遮了一半。

活动与会者合照,Vitalik在右后的角落里,图片源自网络

Vitalik碰到这样的冷遇并不意外,14年的中国加密市场正经历着急剧变化,没人有空搭理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青年。

这一年年初,好比特币创始人吴刚和比特大陆的吴忌寒打了一个10枚比特币的对赌:年底比特币算力能不能突破1000P?吴忌寒认为不能,吴刚认为可以。当时,全球比特币算力刚刚突破P级,要想破千并不现实。但经过一整年的价格飞涨,圈内的所有人都信心爆棚,资金人才纷纷跑步进场,矿机生意持续升温,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拦比特币的脚步。

5月,宝二爷郭宏才组织的比特币矿机大会在深圳召开,张楠赓、李林、徐明星、谢坚等圈内大佬悉数到场,大会气氛非常热闹,整个市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的中国加密市场,主流声音是比特币挖矿和交易,对初来乍到的以太坊完全没有认知,很多人甚至怀疑以太坊是一个杭州人搞的项目,Vitalik则是他们雇来的演员。

14年比特币矿机大会,宝二爷组的‘汉子局’,图片源自网络

14年7月,在中国四处碰壁的Vitalik将团队迁到了后来被称为‘加密硅谷’的瑞士楚格,并在这里创建了以太坊基金会,专门负责以太坊的开发和管理。因为没有钱来运营这个项目,团队甚至还在大门上贴纸条,写着‘欢迎大家赞助一杯咖啡’。

为了获取开发资金,团队很快进行了以太坊IC0预售,1枚比特币可以兑换2000枚以太坊。整个过程维持了42天,售出以太坊总量超6,000万枚,共募集31,531个比特币,按当时的价格约折合1843万美元,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尽管销售所得资金很快就被用于偿还日益增加的法律债务,以及给开发者们发放薪酬,但这次募资仍在国内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大家这才开始问:以太坊究竟是什么来头?也才有了刚才老猫‘99%的国内比特币圈的人都错过了这次机会’的惋惜。

与此同时,加密市场正在发生着微妙的转变。

消极的市场

2013年底,央行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和郁金香泡沫影响的通知》,整个市场的风向开始发生转变。在经历疯狂暴涨后,加密产业迎来了首个寒冬洗礼,一场长达3年的熊市,把比特币从8000元的天价拉回了900元。因价格暴跌,许多人信仰崩塌,曾经如潮水般涌入的人群也开始迅速退场,在一片哀嚎声中,中国比特币市场开始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

随着币价下跌,矿工购买矿机的需求急剧下降,迅速萎缩的市场让矿机厂商们难以为继,银鱼矿机、莱特币矿机纷纷消失,原本利润丰厚的矿机生意,忽然间变成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屠杀场。一度风光无限的小强矿机,也因持续亏损在14年下半年关停了矿场,按创始人谢坚的说法,‘年初投入的600万,现在只剩下200万’。

交易平台这边也不好看,为了在熊市留住投资者,各家纷纷开始寻找现货交易以外的潜在机会。13年下半年,团购网站人人折的李林创立了Huobi,徐明星则离开了豆丁网CTO的职位,创立了OKex的前身OKCoin。第二年,旅游卫视主持人何一和彭博期货研究员赵长鹏(CZ)加盟OKCoin,组成了闻名一时的‘币圈铁三角’。后面的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OKex创始人徐明星和两位Binance创始人何一、CZ,图片源自网络

当时,为了留住用户,2014年顺利完成融资的OKCoin和Huobi网接连宣布推出比特币期货服务、点对点借贷等金融杠杆工具,以期实现新的增长。

这些新玩法很快就奏了效。在此之前,比特币市场没有杠杆交易,价格走势的主导权也主要掌握在矿机厂商手里。新的金融杠杆工具出现后,立马就吸引了大批投机资金重新入场寻求套利机会,比特币的价格也逐渐脱离厂商的控制,开始由市场定价。这也直接威胁了矿机厂商的生存空间。

到了下半年,比特币的价格还在一路下滑,突破新低,矿机间的竞争更是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在生存空间缩紧、矿机售卖陷入僵局时,比特大陆和烤猫纷纷做起了云算力生意。9月初,比特大陆率先宣布推出云算力服务平台‘算力巢’,仅30天内用户注册量就突破了1万人。而小强矿机的谢坚则与烤猫达成合作,一起推云算力项目AMHash。但平台不久后就爆出算力造假门,随后烤猫人间蒸发,投资人血本无归,AMHash也成了‘传销骗局’。

最终,吴忌寒赢下了这个10枚比特币的对赌,只是此时他的心情与年初相比,早已是天上地下。

以太坊创世区块被挖出

以太坊这边,开发仍然在持续。14年底,第一次以太坊开发者大会Devcon-0在柏林举办,这次大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以太坊开发者,大家讨论了各种以太坊技术的主题以及一些能使以太坊更加可靠、安全的计划。次年5月,以太坊的最后一个测试网络Olympic上线,为了更好地完成网络测试,团队开展了‘Vgrants’计划,凡是参与测试网络的人都会获得以太坊奖励。

经过近两个月的严格测试,在2015年7月30日,以太坊第一阶段版本Frontier发布,第一个以太坊区块被开采,‘无限机器’正式开始运转。

初级版本的以太坊网络并不安全,V开始各地游走演说,邀请以太坊爱好者贡献代码,邀请矿工们加入以太坊网络,增加网络安全的同时赚取以太币。在V神的努力下,以太坊社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早期的以太坊非常容易挖到,一些网吧的老板用闲置的设备挖以太坊,其中有人因此积累了几万枚ETH。

Vitalik与申屠青春等早期中国开发者吃饭,图片源自网络

尽管现在来看,Frontier顶多算是一个公测版本,但它在引入矿工方面的表现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期望。因为激励力度大,全球各地矿工开始进入以太坊网络挖矿,这其中就包括不少国内的比特币矿工,他们提高了以太坊网络的算力,也提升了网络抗击攻击的能力。Frontier的发布,是以太坊开发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事件。

但受到比特币市场的牵连,以太坊的价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样非常低迷,一些投资者迟迟见不到回报,甚至对以太坊产生了质疑。当时,万维链创始人吕旭军反着主流共识,认为以太坊是区块链技术的未来,还把手里的比特币都投给了以太坊,后来他和人说:‘我很多朋友都是比特币的忠实拥趸,他们都笑话我,我那个时候都不敢说自己投了以太坊。’

价格低迷,被影响的不止是投资者,还有以太坊开发团队本身。眼看基金会就快没钱了,Vitalik再次来到中国试试自己的运气。

此时国内,无论是矿圈还是币圈皆是自顾不暇、哀嚎遍野,Vitalik在中国的融资还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一次偶然,让Vitalik遇到了万向区块链实验室CEO、分布式资本合伙人肖风,作为最早一批接纳区块链技术的投资者,肖风立即购买了当时价值50万美元的以太坊。Vitalik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说到:‘当时万向的50万美元,成了以太坊的生命线’。肖风送来的及时雨,让Vitalik有了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开发人员的费用,并继续发展以太坊的平台。

除了50万美元的助资,肖风还凭借自己在投资和政治领域的巨大影响力,给Vitalik和以太坊带来了更广的投资和社区人脉,并帮助他们与中国监管机构沟通。在他的推动下,分布式资本合伙人沈波请来了巨蟹和咕噜翻译以太坊白皮书。而比特币小强矿机创始人谢坚也在万向影响下,于杭州成立了中国最大、最早的以太坊社区Ethfan,并为早期的以太坊贡献了大量的算力。

  2019年10月,Dragonfly主办加密峰会,Dragonfly创始人冯波、美团CEO王兴、Vitalik以及万向肖风,图片源自网络

2015年11月9日—11月13日,以太坊举行的第一届DEVCON-1开发者大会在伦敦举行,有一百多个演讲者,吸引了全世界三百多名开发者参加。这次会议让以太坊真正受益的是,软银、IBM和微软等大公司出席了会议。是区块链技术成为主流的时刻,以太坊代表区块链前沿技术。

稳固家园,开荒拓土:社区分裂、IC0浪潮、英伟达入场

2015年下半年,国内一些交易平台开始上线以太坊,其中李笑来的云币上的最早。当时云币的负责人老猫打电话给李笑来,劝他多买入点以太坊,李笑来的答复却是不买。在他眼里,以太坊过于复杂,而复杂的系统意味着它不够安全,因此觉得以太坊不符合自己的投资逻辑。当时的以太坊,总市值尚不足7000万美元,但在短短3个月过后,它的市值就达到11亿美元。

以太坊过山车

进入2016年后,以太坊逐渐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6年3月14日圆周率节当天,以太坊成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Homestead。与Frontier相比,Homestead没有明显的技术性里程碑,而是在网络运行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可用性上做出了改进,Homestead版本的发布也意味着以太坊真正成为了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

同时在此阶段,以太坊开始提供拥有图形界面的钱包,易用性得到极大改善,以太坊不再是开发者的专属,普通人也可以方便地体验和使用以太坊。另外,为了防止未来矿工联合抵制以太坊从PoW转向PoS升级,团队在挖矿难度设计中引入了往后多次被人们提及的难度炸弹(DifficultyBomb)。

在生态初步稳健后,Vitalik开始追寻自己早在白皮书中就希望实现的去中心化组织(DAO)梦想。5月,历史上第一个DAO组织——TheDAO启动了公开募资,在为期28天的众筹中募集破纪录的1.5亿美元,使以太坊再次成为圈内媒体的焦点。

或许是树大招风,刚刚稳固了新家园的以太坊马上迎来了当头一棒。

6月16日,TheDAO遭到攻击,黑客利用合约代码漏洞,让系统重复拨款,盗取了370万多个以太坊,金额约6000万美元。消息传出,以太坊价格应声下跌,直接导致市值蒸发了5亿美元。多亏合约尚未允许用户提取自己以太坊,为团队赢得了制定应对措施的时间。经过简单的讨论,团队给出了两种方案:关闭TheDAO,包括黑客在内的所有人承担此次损失,或者通过分叉回滚区块,补偿DAO的投资人。

作为以太坊的领头人物,Vitalik旗帜鲜明的倾向了后一种方案,但也引发了社区激烈的争吵,以太坊社区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反对分叉的人坚持区块链不容更改的的原则,认为分叉会杀死以太坊,因为只要这次分叉通过了,那么以后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新的分叉。而支持硬分叉的人则认为,黑客的行为给很多人造成了伤害,让他们得逞,这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

Vitalik最终决定让大家自由选择,坚持区块链不容更改的人们留下来维护和管理原来的以太坊,认同自己的人则接受分叉并修改当前以太坊的安全漏洞。几天后,硬分叉方案公布,超过85%的矿工算力支持硬分叉。7月20日,硬分叉成功,以太坊网络和社区被一分为二,有了现在的Ethereum(ETH)和EthereumClassic(ETC)。

后来的事实证明,分叉并没有杀死以太坊,完成分叉后以太坊社区重整旗鼓,很快就回到了正轨。但质疑分叉的人们也没有错,这次分叉的确在以太坊的发展之路上买下了另一枚定时炸弹。

16年9月19日,重新振作的以太坊在上海举办了第三次开发者大会DEVCON-2。此次大会由微软直接赞助,主要讨论了3月份网络的一些升级和更新,包括可以让开发者在以太坊上自由创建dApp的智能合约,以及后来影响深远的新代币标准——ERC20。ERC20的到来,为区块链团队发币融资提供了极大地便利,而它所蕴含的巨大潜力,远远超出了这次与会开发者们的预期。

DEVCON-2宣传海报,图片源自网络

IC0之王,成了英伟达的创收功臣

2017年5月19日,以太坊价格首次突破100美元大关,新一轮加密牛市一触即发。在这轮牛市中,最令人影响深刻的,就是IC0的盛行。

IC0(InitialCoinOffering)与股票市场的IPO(InitialPriceOffering)相对应,是早年区块链项目融资的主要方式。在ERC-20标准的助力下,以太坊上的IC0呈现出雨后春笋之势,为加密市场带来了大量的场外资金。在16年,以太坊上的IC0项目只有数十个,总融资金额不过几万多美元,到了17年后,不管是IC0的数量还是融资金额都翻了个十几倍。数以百计的区块链项目都借助以太坊的平台来进行融资,在市值排名前100的加密项目中,94%都是建立在以太坊之上的。

狂潮中,以太坊的价格一涨再涨,5月底,以太坊上线Huobi等国内一线交易平台,价格势如破竹般节节攀升,到了年底,市场上IC0融资总额超过了60亿美元,随之而来的各种乱象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区块链项目发币,就连传统传统互联网以及各种上市公司也要发,发币不仅成了机构融资的渠道,还成了传销骗子的圈钱机器。牛市期间,在媒体刊发一篇介绍IC0项目的软文价格达到了5万甚至是10万,包装IC0、运营社区、代理投资成了投机者们的财富密码。

尽管如此,IC0依旧让很多人对智能合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以太坊的用户也有了爆发式的增长,地址数量从年初的100万增长至年底的1800万。Vitalik也从‘小V’晋升成了‘V神’,常常受邀参加国内的各类会议、圆桌以及AMA。

Vitalik在中文社区的活动上发表演讲,图片源自网络

同时,以太坊在国内的忠实群体也在不断壮大。除了Ethfans,ECN、以太坊最大矿池之一Sparkpool,以及当时国内流行的imToken钱包都在持续地为以太坊作出贡献。他们当中有矿工、有交易员,还有早期的‘DeFi传教士’,他们会定期翻译Vitalik的文章并在中文社区传播,举办研究以太坊最新主题的线下聚会,甚至帮Vitalik解决在微信上的技术问题。又一次,中国社区挑起了以太坊生态发展的大梁,为它提供了安全的算力和充裕的资金。

而大洋彼岸,对区块链的关注和热情同样高涨,比特币、以太坊、IC0成了财经媒体每日必报的焦点,生怕自己错过新的内容和潮流。不过在离加密赛场不远的硅谷,媒体的聚光灯却忽视一个看似与区块链毫不沾边的重要人物,他也在这轮牛市里尝到了以太坊起飞的甜头。

从2016到2018年,英伟达的市值从140亿美元增长到了1750亿美元,这个硅谷巨头的价值在两年时间里翻了十倍之多,惊掉了所有投资者的下巴。仅2017一年,英伟达的营业收入就达到了97.14亿美元,环比增长40.58%。作为CEO,黄仁勋对公司的表现十分满意,为此还在自己左臂上搞了一个新的纹身。

乍一看上边的数据,你可能并不会把它与17年的以太坊甚至是加密市场扯上关系,但其实仔细观察后,我们就能发现二者之间异常紧密的联系。不夸张地说,17年的加密牛市,为英伟达带来了相当丰厚可观的回报。

18年英伟达CEO黄仁勋在显卡发布会上展示自己新的‘英伟达纹身’,图片源自网络

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搞明白,以太坊挖矿和比特币挖矿的不同。

比特币采用的是SHA-256加密算法,在挖矿的时候,比拼的是算力。因此为了提高算力,普通的CPU和GPU并不能满足矿工的竞争需求,专业化程度更高的ASIC矿机很快就统治了矿机市场。Vitalik在看到比特币挖矿的这种恶性竞争后,认为以太坊的PoW机制应该允许普通用户通过自己的台式或笔记本电脑就可以进行一定量的挖矿活动,以去除了对中心化矿池的需要。

因此以太坊采用的是Ethash加密算法,在挖矿的过程中,需要读取内存并存储DAG文件。由于计算机每次读取内存的带宽都是有限的,而现有的设备又很难在这个技术上有突破,所以无论矿工怎么提高算力,挖矿效率都不会得到显著提升,这也就让以太坊的PoW机制有了‘抗ASIC性’。

加密算法的不同,使得比特币和以太坊在挖矿设备和算力规模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特币的ASIC矿机基本被几家厂商垄断,矿工只能从市场上购买,而虽说以太坊的显卡矿机也有专门的厂商生产,但大部分仍然是矿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DIY,从市场上购买配件然后组装。

也就是说,这个全球最大的去中心化开发网络,给黄仁勋的显卡销售创造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市场。

作为显卡生产的绝对龙头,英伟达是不会错过这块又大又甜的蛋糕的。2017年,见以太坊交易和挖矿日渐活跃,英伟达是立马针对以太坊挖矿,推出了取消输出接口的GTX10606GB显卡,首批供货就是30万块,后来甚至停掉了正常带输出显卡的市场供给。年底又有针对性的优化了显卡的性能,推出了P106、P104等一系列算力更强、价格更低的专业‘矿卡’,这个系列的显卡连IO输出接口都没有,用户甚至没法用它来打游戏。

为了抢占挖矿市场的芯片供给,英伟达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头号死敌AMD展开密切合作,加速‘挖矿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然而,与生产线上的风骚操作相反,英伟达在财务和公关上却极力摆开与以太坊的距离。2017年97亿美元的巨额营收中,55亿来自游戏营销,占比超50%。

但事实上,游戏玩家所贡献的收入占比在16年就已经开始势微。在Steam2022年8月最新一期硬件报告中显示,这张诞生于2016年的显卡GTX1060依旧是平台使用人数最多的显卡,占平台总用户的6.6%。换句话说,在自己的财报中,英伟达把矿工购买显卡带来的收入,大手一挥统统进了游戏营销中去。

Steam2022年6月硬件和软件调查,图片源自Steam

但聪明的人还是揭穿了黄仁勋的小把戏。17至18年财报公布后不久,Susquehanna就以虚拟货币相关收入占营收超10%为由,下调了英伟达的股价预期。2022年5月,SEC更是发表声明,称英伟达就加密挖矿对公司游戏业务显卡销售影响上的信息披露不充分,起诉后与英伟达和解。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直到2018年,英伟达CFO才公开披露了自己依靠销售‘矿卡’赚钱的事实,而黄仁勋则是在言语中,透露出了自己对挖矿行业的‘兴趣’:‘英伟达实际上对用户购买GPU的用途有所把控……我们必须留意它(用户买显卡来挖矿)的存在,并保证充足的库存来应对’。

但好景不长,英伟达入场不久后,加密市场就迎来了又一场寒冬。

2018年1月14日,加密货币市值到达峰值,以太坊价格达到1,418美元,日交易量近百亿美元,市值从17年初的11亿美元增长至1350亿美元。但在随后不久的一个清晨,整个市场开始骤然下跌,并从此一蹶不振。到18年4月,以太坊的价格已经跌落400美元。

又一次,矿工们纷纷抛售显卡、跑步离场,市面上的显卡供过于求,导致库存积压,价格远低于正常售价。此时,专为矿工打造的P104显卡已经无人购买,英伟达不得不把芯片转向消费者市场,产品线和下一代产品的定价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公司第四季度财报的收入更是瀑布式跳水,股价更是不堪入目,一度跌至160美元。英伟达首次尝到了加密寒冬的苦头。

PoW问题初显,网络升级屡次延迟

和仍然有收入的英伟达相比,以太坊的情况显得更加惨烈。

熊市下,以太坊的价格最低跌到了80美元,在市值排名上甚至一度低于了XRP,市场上充斥着质疑的声音。在2017年牛市期间,以太坊上出现了一款曾经引爆市场的dApp游戏CryptoKitties,尽管只有一些简单的操作,但这款游戏却挤爆了以太坊网络,使得其他应用基本无法使用,Gas费用也变得异常离谱。此后,针对以太坊扩容的讨论一下多了起来,但团队计划的君士坦丁堡升级却一再延迟。

君士坦丁堡升级是以太坊进入第三阶段Metropolis的关键一步。为了让以太坊成功进入Metropolis阶段,团队设计了两步走的方案,通过拜占庭和君士坦丁堡两次硬分叉实现。第一步的拜占庭计划在2017年10月16日成功完成分叉,它主要调整了区块难度评估公式、减少了挖矿奖励,并将引爆‘难度炸弹’的事件推迟了1年。而第二部君士坦丁堡分叉本该于18年初完成,但却由于市场等多种因素一直未能实施。面对这种情况,Vitalik也被人指责为是不专心搞开发的以太坊‘推销者’。

2018年9月,比特币核心开发者JeremyRubin在TechCrunch上发表了名为《ETH的崩溃无法避免》的文章,称以太坊无法大量承载去中心化应用,即便以太坊网络存活下来也没有任何价值。此番言立刻论造成以太坊价格进一步下挫,许多以太坊上的项目甚至开始向EOS、波场等公链生态转移。在价格影响下,以太坊的全网算力也开始收缩,下跌近20%。

Jeremy的这篇文章,也给以太坊社区敲响了警钟。

在回应Jeremy的Reddit博客中,Vitalik承认了以太坊的问题所在,他写道:‘如果以太坊不改变,JeremyRubin的言论就可能成真’。紧接着,12月Vitalik又在Twitter上呼吁,未来采用PoS分片技术的区块链‘效率将提高数千倍’。

Vitalik回复Jeremy的Reddit博客,图片源自网络

最终,在2018年底的核心开发者会议上,以太坊开发团队成员就分叉的激活时间达成了一致。君士坦丁堡硬分叉在几经推迟之后,于2019年2月28日,在区块高度达到7,280,000时被成功触发。

君士坦丁堡升级启动了以太坊的‘冰河时代’,在以太坊网络创建区块的难度开始不停地提升,直至减慢到完全停止。同时团队再次减少了挖矿的区块奖励,并将‘难度炸弹’向后推迟了500万个区块。这次升级的重中之重在于区块奖励的减少。随着挖矿收益的减少,矿机厂商和矿工们的机会成本增加,团队希望矿工在以太坊上挖矿的性价比会逐渐低于其他币种,以此迫使以太坊的矿工转而去挖ETC等PoW公链。

君士坦丁堡升级成功后,团队不再停歇,接连制定了进入Serenity,即我们今天以太坊2.0的方案,还是和此前一样,将分‘伊斯坦布尔’(该步骤同样被囊括在Metropolis三阶段中)和‘以太坊1.X’两步走。伊斯坦布尔硬分叉于2019年12月8日成功完成,这次升级的关键词是成本和速度,降低了Gas成本,并将TPS上限提升至3000。

伊斯坦布尔的升级成功,意味着Metropolis‘大都会第三阶段’顺利实施,以太坊向2.0的转变迈出了重要一步。

宁静前的躁动:王者归来,接下来是什么?

以太坊进入2020年后的故事我们就非常熟悉了。DeFiSummer的到来掀起了加密市场又一轮强劲的牛市,数月内以太坊上的DeFi总锁仓量就达到了305亿美金,出现了借贷、DEX、保险、理财等各种协议和应用。随着NBATopShot、BAYC等NFT的爆火,以太坊的交易体量不断膨胀。紧跟着是Layer2、DAO等多个赛道的轮番增长。

以太坊自己也迎来了新的拓展机会。2020年11月4日,以太坊2.0存款合约正式部署,随后Lido等一众以太坊2.0流动性质押协议,为以太坊PoS网络吸引了大量质押资产。2021年8月,以太坊伦敦升级完成,包括EIP-1559等5个协议,进一步优化和改进了以太坊网络的参与体验和机制,再次削弱了矿工的收益,为以太坊迈进2.0做好了准备。

然而有意思的是,越在‘靠近宁静’之际,社区躁动的声音却越大。毫无疑问,躁动仍然是从显卡挖矿市场开始。

再次出师的英伟达

伴随新一轮牛市的开启,以太坊也迎来了第二次矿潮,英伟达再次出动,顶着全球缺芯潮和玩家需求的压力,为显卡矿工们开发了CMP系列矿卡。为了获得最高挖矿效率,CMP直接舍弃了图形处理功能。后来迫于压力,才宣布新推出的GeForceRTX30系列显卡会限制挖矿性能,使得显卡价格再度高涨。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新推出的LiteHashRate显卡限制了挖矿性能,英伟达却在2021年3月份放出了一款开发者驱动程序,不到一年时间,各个版本的LHR显卡都被不同程度地破解。

黄仁勋展示RTX30系显卡,图片源自网络

此时的以太坊价格已经逼近3000美元,PoS合并在上涨的价格面前不再被看作是潜在的威胁。黄仁勋成了加密货币的全力倡导者,公开对外表示自己对市场热潮和区块链价值的长期看好。矿工们也买账,显卡一抢而空,据知情人透露,一些大的矿场甚至是直接向英伟达提货,都不走一二级市场。

一时间,显卡价格上涨成了央视、自媒体反复报道的内容。据机构报告,2021年,依靠向矿工出售显卡,英伟达大约创造了30亿美元的收入。同年,英伟达的市值突破了5000亿美元,次年2月的财年财报里,公司的全年收入更是创下了269亿美元的纪录,同比增长61%,实现连续7个季度的营收上涨。

但到了五月,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5月19日,加密市场再度跳水,市场开始转熊。本月,英伟达发布了最新财年的第一季度财报,利润却环比下降46%,8月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中,挖矿芯片CMP相关业务营收更是同比下降66%。2022年的英伟达,又一次收到了加密市场的‘连累’。

很快,大量二手显卡流入市场,直接与新品形成竞争,去库存成了让英伟达颇为头疼的一件事。为此英伟达鲜有地调低了RTX30系显卡的官方价格。最让英伟达措手不及的,是那些直接供给矿场的货,被商户改造成了独立显卡,流回到了市场上冲击现有显卡的库存销售。

本次显卡抛售的主要原因,除了价格的下跌外,就是即将到来的以太坊2.0,它意味着曾经庞大的显卡挖矿市场将不复存在。据估计,在以太坊转向PoS后,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显卡市场彻底消失。

而随着占以太坊全网算力33%的Ethermine矿池宣布将结束以太坊PoW挖矿矿池业务,GPU显卡挖矿的黄金时代也宣告结束。以太坊矿工们开始各自寻找出路,有躺平观望的,有的折价卖掉了手上所有的显卡,还有的凭借挖矿获得的收益开始转型做Web3应用的。

未来8年

PoS转换对以太坊网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就是以太坊的最终形态了么?当然不是。

以太坊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比如PoS的抗审查性,这是区块链根基,现在开始被质疑;比如性能,Rollups能让以太坊的性能提升到什么水平;比如有了Rollups还是否需要分片技术等等,这些都是问题。

以太坊在2014年的白皮书里就写了要转型PoS,谁想到一等就是8年,而上面那些问题,需要每一个生态成员一点一点摸索,去期待下一个8年。

以太坊PoW已成为历史,Vitalik、以太坊开发团队以及矿工们八年来的功过是非。我们用文字记录下来,and then move on。

参考文献:
《APrehistoryoftheEthereumProtocol》
《TheEthereumLaunchProcess》
《WhyVitalikButerinisKnownasthe‘VGod’inChina》
《以太坊五年》
《比特币矿机在中国的全部发展历程一览》
《英伟达挖矿史:‘把这一代最优秀的工程师聚在一起,然后研究挖比特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