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东芝的闪存开卡失败,怎么处理?

楼主(2022-09-15):
开卡失败了,请问怎么处理啊?
使用的版本:

楼主:
改了DBF文件,又提示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DBF文件,又提示失败了

闪存颗粒坏掉了,不是没焊接好。没救。

网友:
要么闪存有问题,要么没有焊接好,ID看起来就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