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雷瓦RE-6108电动理发器并换电池

楼主(2022-09-15):
拆唯一能看见的螺丝

别的螺丝就看不到了。原来是躲在剪刀头里面了。直接向前推开剪刀头(最好是双手推,我另一个手在拍照了,所以只能单手推了)

拆下的剪刀头

里面还有两颗小螺丝。

拆完螺丝,然后就可以撬开外壳了,略过。

拆开后的样子

换完电池装回,要注意马达轴上的塑料上的这个点,要正对自己。不然装剪刀头会装不上

装剪刀头(最好双手同时推进去。)

结束

这样就复活了

网友:
一般家用还可以

网友:
同款工具/

网友A:
原来是镍氢电池。网上好点的是可更换18650锂电池,好点的带推子座充和电池充电器二合一底座。

网友B:
换14500也行吧?但充电电路也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镍氢电池。网上好点的是可更换18650锂电池,好点的带推子座充和电池充电器二合一底座。 ...

2018年19块买的。当时也没想要买多高级的。反正一个月就用一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4500也行吧?但充电电路也得改

应该不好放进去,原机用的是两个七号电池而已。不是五号电池。
我手头正好有“爱老婆”的7号电池,直接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我换的14500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前几年100来往买了一套,陶瓷头,工具齐全,质量好。疫情期间简直了,好像内部是锂电池的

网友C(2023-04-14):
手里三个雷瓦,7年前试水买的750a基本没用,同年为了40mm和耳梳买的 780a,6年电池全废掉了,去年买的6501,现在6501加工了一下配780A的30mm推头顶,750A负责其他工作。
雷瓦的马达个头挺大,昌隆的337,三款的马达一样,一个用6年都没坏,看来马达和刀头都挺耐用。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C:
手里三个雷瓦,7年前试水买的750a基本没用,同年为了40mm和耳梳买的 780a,6年电池全废掉了,去年买的6501, ...

我20年买的雷瓦750A,今天发现充电有问题。就是插上充电头,红灯会亮,但几个小时过去都不转绿,而且充电头不会发热。就是5V1A的,换过两个充电头,结果相同,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