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清华同方3W暖光LED球泡

楼主(2022-09-15):
一个捡来的灯泡

▲外形看着还行

▲标识在灯罩上,清华同方的,3W暖光。

▲灯罩有卡扣,打了一点玻璃胶,还好完美撬开。13年的有点年头了,上面两颗螺丝竟然喷了白漆,害我以为是塑料的。

▲灯板带插件端子,直接拔掉拿下灯板,里面竟然是阻容的。所以什么阻容不耐用是不存在的,这灯都9年了还能用。

▲PCB背面就一个整流桥和两电阻,确定阻容无疑。

▲3W功率妥妥的,虽然可能是贴牌的,但好歹也是知名品牌,虚标这种事都是杂牌干的事

网友A:
什么时候,清华同方会做这个东西。不过功率好像是达标的吧。

网友:
灯板、灯珠的质量都挺好,电源是稍差一点,不过阻容降压电路只要解决好了冲击电流的问题,总体寿命也是可以很长的。

网友:
跟南极人 飞利浦一样卖牌子的 ,租容卫生间用寿命长着了

网友:
其实阻容降压电路也算是一种非隔离高压恒流源,虽然成本低、效果差一些,现在被带IC的非隔离高压恒流源逐步取代了。

网友:
恢复的怎么样呢

网友:
这版本的清华同方灯泡第一次见,当时清华同方有自个生产灯珠,12年买的清华同方的标准版球泡,散热是压铸铝内翅片,当时还有容阻方案的经济版。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B:
关键是灯珠和散热,其他问题不大,现在的飞利浦灯珠也就2年寿命

网友:
阻容降压如果电容的质量可靠,在小电流场合还是比较耐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网友:
做工看起来很扎实

网友:
看灯板字样是2013年生产的,当时电子市场里不少草帽头,仿流明灯珠组成球泡灯,机器焊接贴片比较少见。

网友:
用料还是很扎实的,除了阻容,不过看着清华同方的灯泡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灯珠和散热,其他问题不大,现在的飞利浦灯珠也就2年寿命

灯珠不是10万小时的?

网友:
几年前买的长虹红太阳3WLED灯泡质量不错,现在网上找不到了。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成本低

网友:
清华同方的球泡?买牌子回来的贴牌山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清华同方会做这个东西。不过功率好像是达标的吧。

全民杂货铺时代

网友:
愿意用这么多灯珠算良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