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次测测市电130v时调压器降压的真有效值

楼主(2022-09-15):
听了论坛各位大佬的建议后,再测一下,通过可控硅调压器,从高电压降到低电压的真有效值,先用变压器把输入电压变为130v,

这次实验就简化一下了,没必要那么麻烦拿出所有表来测评,也不需要示波器了,上次测试已经知道1106芯片的210e,和定制芯片的61e+测量值与示波器rms值基本一致,本次就挑几个典范代表,7501的ut204+,0660芯片ut139e,以及貌似是7501的新版众仪玩具102,

插个题外话,我不清楚旧版众仪102是有外部储存器的0660?反正肯定不是7501,如图是网上找的旧版众仪102拆机图,

和我这个新版102拆机图,

提一下,新102改动基本就是换了主控,自带8M晶振,

从而电压测量速度可以超过136b+,136b+就慢了那么一丁点,当然也就只有电压电阻快而已电容慢如狗

右下角电流采样电阻的位置改动了一下,采样更准。好了废话不多说,调压器降到110v左右,

四个表基本一致,没问题,跟之前220v时通过调压器的结果一样。

62v也是基本一致,没毛病。好了关键的来了,在低于60v后,56v时,三款6000字的表切换量程由600.0v到60.00v,

切换量程后,电压开始百花齐放了,各有各的值,

50v的时候好像差不多,也是各不相同,

39v的时候要好些,差不多都一样,

15v的时候基本一致,再低我就没法调了,调压器再低就关机了。

中途有意思的事,在50v的时候,ut204+一直在跳量程,若隐若现的,不知道在搞什么。

就是这样的结果,结束,谢谢

楼主:
可以发现139e全程基本是很尽力的在和61e+接近数值,而204+和众仪102倒是挺相近的,数值很同步的感觉,不亏都是7501芯

网友A:
根据峰值和有效值,可以算出波峰因数。很明显有的表精度对波峰因数相对敏感。
同样的52V左右有效值。波峰因数大的,有的表误差就大了!

网友:
ut204+跳可能是换量程的阈值设置正好和不同量程的测量值对上了。

网友B:
cf的问题也从一个方面说明0660/1106的表改9999不一定是占了多大便宜,带来的ac信号的cf降低的影响可能会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影响测量准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峰值和有效值,可以算出波峰因数。很明显有的表精度对波峰因数相对敏感。
同样的52V左右有效值。波峰因 ...

用可控硅调压器的波形算cf不方便,用方波调占空比更方便。
不同表的差别是挺大,我手里的从三点几到几十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峰值和有效值,可以算出波峰因数。很明显有的表精度对波峰因数相对敏感。
同样的52V左右有效值。波峰因 ...

还是修大师的设备高级,原因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f的问题也从一个方面说明0660/1106的表改9999不一定是占了多大便宜,带来的ac信号的cf降低的影响可能会在 ...

之前我把6000字的0660芯改到9999字,结果电压从低于100v切量程后就开始不对劲了,搞得我还以为是改了9999的锅,不过改回6000字依旧一样存在这个问题,才明白原来是酱紫的

网友C:
支持做试验

百花齐放也不错

网友A:
众仪ZT-X也是9999,貌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仪ZT-X也是9999,貌似还可以

X我唯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反显屏,其他都很完美,例如可以手动切换功能,这个设计在全自动表里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做试验

百花齐放也不错

各有各的花样,或者说,即使现在真有效值烂大街的今天,依旧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有各的花样,或者说,即使现在真有效值烂大街的今天,依旧是一分钱一分货 ...

如果有时间,测测56V下136b+数值

看看这个没真有效值的表有没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峰值和有效值,可以算出波峰因数。很明显有的表精度对波峰因数相对敏感。
同样的52V左右有效值。波峰因 ...

示波器挺好,里面照明灯挺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时间,测测56V下136b+数值

看看这个没真有效值的表有没有惊喜 ...

之前测过,136b+测非正弦出来全是乱的,那数值连参考意义都没有。我过两天回去再发个136b+测非正弦电压的效果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测过,136b+测非正弦出来全是乱的,那数值连参考意义都没有。我过两天回去再发个136b+测非正弦电压的 ...

136+是平均值响应的表,即便是测量非正弦波,出来的数也不是没有意义,维修时做个半定量的判别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6+是平均值响应的表,即便是测量非正弦波,出来的数也不是没有意义,维修时做个半定量的判别是没有问题 ...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

客气,共同研究,不妨也试试改r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共同研究,不妨也试试改rms

哈哈,我是新手菜鸡了,改rms肯定要搞坏的,136b+还是我的主力炮灰,玩坏了就没了。看过老哥改136b+的帖子,很厉害,完全不是我等模仿的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是新手菜鸡了,改rms肯定要搞坏的,136b+还是我的主力炮灰,玩坏了就没了。看过老哥改136b+的帖 ...

改过的cf能到4以上。但原来没改前的我没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