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后摄像头接线问题另有红包感谢

楼主(2022-09-15):
咸鱼淘了个智能行车助手裸机没有配件,淘宝也找不到配件,很尴尬一说,求助一下!波波娃智能行车助手!个人手艺不精,不会弄!
说下遇到的问题,现在降压线接电源线的红色黑色,能正常开机功能都正常!后摄像头不知道该怎么接!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求助大神帮忙解解决下!

摄像头camera机器内部接口有7根线出去后是一个8针母头,蓝黄绿黑白红橙,我需要达到的目的是把摄像头的对应的信号正,信号负,地线,红外正,四根线接上可以使用,问题是这几根是怎么接的!(网上唯一能找到的线组是8针分成两个接口一个四针航空插头和一个接口)接对应的颜色肯定不行!

感激不尽!帮我解决问题,后摄问题能正常使用,额外微信红包感谢!

网友A:
后拉电源线X1---链接---后拉摄像头X1

网友B:
接线示意图上不是说了,后拉摄像头的线,一头接主机 Camera 口,另一头接在摄像头的 Camera1 口吗?不过设备清单上只写着后摄像头电源线,不用信号线的吗?还是这个线是集成了电源和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示意图上不是说了,后拉摄像头的线,一头接主机 Camera 口,另一头接在摄像头的 Camera1 口吗?不过设 ...

这个是在咸鱼上淘的一个裸机,配套的降压线转接线啥都没有,就一个主机!我的想法是直接弄一个摄像头,硬接线!让他的后摄像头可以用!camera输出是7根线,8针的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拉电源线X1---链接---后拉摄像头X1

这个是咸鱼淘的裸机,没有配套的线组,我的想法是接一个摄像头,让这个摄像头能用起来!camera输出有7根线然后一个8针圆头,通过线组分成两个接头camera1和一个接头,然后在到摄像头!完全找不到资料!不知道该怎么接!

网友:
淘这些!淘汰的电子设备!要有心理准备和较强的动手能力!否则!不要去购买!

“camera输出有7根线然后一个8针圆头”

有一种老式的监控采集卡,用的就是这种camera输出有7根线的,

8针圆头---淘宝有卖的!自己慢慢找一找!

活人不会叫尿憋死!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记录仪一般接的是5V电源,建议从ACC端子接12V降压线(12V转5V1A左右),启动后就有电,引擎关闭就会自动断电,省得要手动插电。摄像头接入,就那么几条线正常情况下,如果有灯的话有用的线最多6条(都分开,电源、视频、灯都是两条)很多摄像头其实就4条线,共地的。有能力可以拆开看看就知道如何接线了,端子对接不清楚的话,建议用万用表量一下每根针线是接到哪里了,只要对接正确就基本OK。

网友:
如果机子那一边是 7 针通过线拉到摄像头那一边,然后变成两个头,一个 camera1 接摄像头,另一个是不是电源接头?如果一个是电源,那另一个肯定就是信号,如果是普通 AV 信号的摄像头,你就在 camera1 那一边一个个线量一下电压,只要不是电源的电源就应该没问题,然后一个个线接上摄像头AV接头试,试出哪两个是 AV 为止。

网友:
先找出地线,在从板子大电容处找出正极。其他AV输入试着看图像,有些记录仪,无视频输入黑屏。

网友:
只要不是电源的电源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8针圆头---淘宝有卖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感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