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白菜T12电烙铁是不是必须用P型mos管?

楼主(2022-09-15):
    东拼西凑,找到了7805电源芯片,几个104电容,几个电阻,网上买的LM358和电位器还在路上。
板子上拆了个场效应管,发现是IRF540,是个N型mos管,怎么办呢?
    网上找了一堆电路图都是P型场效应管的,了解了N型MOS管的使用方法,MOS管这部分我可以改,但是前面运放部分的电路图我就
不会改了。。。。。学校学习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运放电路也不会分析了。。。。。。PCB打算白嫖某立创的,我是先凑齐元器件
再根据手里的元器件封装画PCB,本着垃圾佬精神,绝不多花一分钱,4芯航空插头是某特红包抵了之后6毛钱包邮搞的。。。。。
    老哥们,你们玩T12电烙铁的时候花了多少成本呢?踩坑了没有呢?
    老哥们支支招
    我这碗里放着点器件真像乞讨的。。。。。。

网友:
有专门N沟道的电路图

网友:
论坛里就有电路图,比pmos要复杂些

网友:
大概是这样的

楼主:
多了个自举电路,为了保持MOS管GS压差使得MOS管保持导通,前面电路不用动吗老哥,还得买4148

网友:
P元器件少,贵一毛钱
N元器件多

网友:
刚开始玩t12都是用Nmos的,网上资料很多,后来为做的小才用Pmos

网友:
给你找了下

楼主:
谢谢,在哪儿找的老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哪儿找的老哥

就论坛里,好多,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了个自举电路,为了保持MOS管GS压差使得MOS管保持导通,前面电路不用动吗老哥,还得买4148 ...

不是必须用4148,一般二极管应该是都行,稳压二极管最好用12一15V的,要考虑MOS管G极耐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须用4148,一般二极管应该是都行,稳压二极管最好用12一15V的,要考虑MOS管G极耐压的 ...

刚才又下单买了常用二极管包。。。。。真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学习

你都数码3段,是高手哎

网友C:
网上9块9包邮的不好吗?自己做的成本贵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又下单买了常用二极管包。。。。。真麻烦啊,

到收废品那去翻翻,

网友D:
朋友带着这个元件碗去街上兜一圈,估计就齐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9块9包邮的不好吗?自己做的成本贵多了……

是啊,不敢细算,加起来能买个别人组装好的带数码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收废品那去翻翻,

明天去小区边上废品站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带着这个元件碗去街上兜一圈,估计就齐全了....

哈哈哈哈,一边哭一边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