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求助:雅达利游戏机显示差

楼主(2022-09-15):
雅达利 Atari 2600 游戏机。

先后买了7个。显示质量都低劣,没有一个合格。如图:

这种故障维修容易吗?
是小故障?(换个电容电阻就好)
还是很难维修?(不可就药)

网友:
是不是制式的问题呀

网友:
这是古董啊,四十年的东西了吧

网友:
不排除是里面电容老化了,这种上了年头的机器,电容可能都早没容量,或者已经漏了

楼主:
是CRT电视。

游戏机只有RF射频输出。1981年的机型(生产可能到90年),没有别的视频口。

网友:
模拟器玩不香吗

网友:
肯定有问题了,不然不会这么不清晰的!

网友: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网友A:
拆开,把RF改AV输出,以前的山寨FC都是有一块专门的RF板,输入是AV信号,把RF板断开直接AV拉出来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RF改AV输出,以前的山寨FC都是有一块专门的RF板,输入是AV信号,把RF板断开直接AV拉出来就能用 ...

看来这个有经验

网友:
改AV效果应该好很多,不过这个分辨率本身就很低,小时候在街边玩得不亦乐乎,虽然是黑白电视机。

网友:
我可以帮你改成AV输出的。

相信我,我是高手

前提是你那7个游戏机要送我一个。

网友:
没见过,拆机看看下,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买这么多,修好了准备送人?先拆开看看里面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

网友:
这样的还买了7个?

网友:
这种游戏机只有保存的意义了,玩是没啥玩的。

楼主:
另外,运河大战,屏幕颜色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的7个机子(多个raid river卡带),都是颜色失真(红色),如1楼。

问过行家,答复如下:
---------------------------------
色板可以调
在电路上你弄不了
与制式无关
---------------------------------

再多的,人家就不说了。
求科普,是有调色板吗?好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