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LED灯,顺兴36W、华日美24W

楼主(2022-09-15):
还是捡的灯,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先来顺兴的飞碟灯,标的36W,看这尺寸也知道水分不少

▲直接抠开,结果有两个点打了胶,铝壳撬得有点变形,不过影响不大,灯珠很普通的42串5730,灯板用704粘死了没法撬。

▲用手电对着灯板的孔往里面照,还是可以看到黄绿色的电感,绿色胶带包裹磁芯,黄色胶带包裹线圈,恒流驱动。

▲功率计让它原形毕露,还好有16W不算太离谱。

▲再来华日美,标的24W不知道水分有多少,看个头倒是不小。

▲灯罩直接拔下了,灯板114mm,5730灯珠2并24串,紧固螺丝还少装一个。灯罩有点发黄了,用牙膏洗了一下略有改善。

▲灯板后面还有散热器,不过没涂硅脂。

▲驱动不好拆就这样,能看到电容和电感就是恒流的了。

▲灯板涂点硅脂吧

▲螺丝给它补齐了,由于螺丝和走线靠得太近怕短路,所以加了三个垫圈增强绝缘以防放炮。

▲测一下功率也是16W,果然杂牌都喜欢虚标,不过没前面的飞碟灯那么离谱

楼主:
占楼继续上图,发一下今天的收获。。。

▲某栋大楼的一楼,应该是个小型超市,东西乱七八糟一大堆。

▲空的啤酒瓶和老式日光灯

▲地上有几个阻容球泡,还有个大家伙,阻容的不要,大家伙拿下

▲这是阁楼的一些杂物

▲淘汰的充电器

▲有两个大尺寸切割片,不过没机器用不上。

▲货架旁边一些杂物

▲虎头牌电珠,也是有些年头了,估计很久前进的货吧。

▲水壶塞子,还有绑蔬菜用的胶带,一箱子吸管等。

▲这是天花板上面的东西,有LED灯和吊扇。

▲正好有一堆的啤酒瓶,都是打好包的,叠两层刚好够得着。

▲这是一楼阁楼,没啥有用的看看就走了。这大楼一楼是商铺,2-5楼都是三房一厅的,根据经验应该有好东西才对,结果2-5楼只找到两个个头不大的挂钟。。。

▲4台小吊扇,个头还算大。

▲7个大个头的LED灯,两个小挂钟,我只要机芯,两根品胜雷电线,不过都是坏的。。。

▲这个机头14cm

▲球泡11.5cm,暂时就这些了。。。

网友:
恒流,这个表扬一下,不过这东西虚标很正常。

网友:
现在虚标成风了。

网友:
都是属于大路货的产品,功率虚标,寿命不长。

网友:
都变色了没烧死码

网友A:
还捡了一个钟,赶快让本坛热门芯片8025登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捡了一个钟,赶快让本坛热门芯片8025登场吧

前后捡了差不多20多个石英钟了,有些机芯辣鸡的都拆了扔了,现在有三个比较准的还是扫描的,暂时不想改了,误差太大的就拿来改。

网友:
也就那样,没有啥新奇。

网友:
楼主这样的地方也敢进去实在佩服

网友:
淘垃圾上瘾了

我前天买一个这软木的水壶塞子还要2元一个呢

网友:
这个地方不错啊,拆

网友:
牛人,垃圾中淘黄金

网友:
LED灯为什么虚标?因为一开始推出LED灯时候,宣传是高亮节能,亮度是普通白炽灯的四倍, 所以许多灯泡标示功率就是相当 于白炽灯的功率.

网友:
楼主地方好于北京,我那到处是垃圾佬,拆迁的屋子只剩水泥等不值钱的,连钢筋都没有。

网友:
这个瓦数这个散热基本等于无

网友:
不错不错,联系收废品的来

网友:
不错。能捡到有用东西几天

网友:
现在led烂大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