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戴尔成就3420 14英寸笔记本电脑拆机

楼主(2022-09-15):
Dell/戴尔成就3420 14英寸笔记本电脑拆机

网友A:
最讨厌这种内置电池的笔记本!死机后必须拆机拔掉电池连接线!

网友:
21年的比我笔记本还新很多

网友:
使用率不高,风扇非常干净

网友:
电池都内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这种内置电池的笔记本!死机后必须拆机拔掉电池连接线!

现在基本都内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这种内置电池的笔记本!死机后必须拆机拔掉电池连接线!

长按电源键也不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这种内置电池的笔记本!死机后必须拆机拔掉电池连接线!

现在好像都内置了

网友:
不错哦,性价比高

网友:
再加个内存,所以插槽必须插满

网友:
空间很饱满,,,,,,,

网友:
笔记本电脑都很紧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这种内置电池的笔记本!死机后必须拆机拔掉电池连接线!

我也是讨厌不可更换电池手机,很多应用带不起来,只能选8加128内置电池。可更换电池最大才4加32早期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讨厌不可更换电池手机,很多应用带不起来,只能选8加128内置电池。可更换电池最大才4加32早期配置 ...

那也没有办法的,都和手机学的,都和苹果学的,苹果带头坏事做尽。。。
以前的商用本还有3芯6芯9芯的电池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换电池也方便。现在是都没了。。。

网友:
话说这电池左侧这么大的空间,看着实在是太浪费了。。。

网友C:
这照片是啥手机拍的?好清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照片是啥手机拍的?好清晰啊

iPhone11手机

网友:
做工比较规整了,固态还有散热

网友:
应该能换2280的固态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