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个德赛西威-斯柯达车机开机旋钮键

楼主(2022-09-15):
不是修,其实是换,一个破烙铁,换的吐血,焊盘估计废了,没有了的只能飞线了,这玩意没有风枪真想上煤气炉

网友:
换电位器烙铁加吸锡器应该不难,楼主的烙铁是不是功率不够?

网友A:
一般不容易坏,但是坏了很难修,光拆开就得小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容易坏,但是坏了很难修,光拆开就得小半天

另外一个有没有弹性了,沉闷的很不知道啥时候挂,现在买一个配件比以前买几个整机还贵

网友:
估计是碰坏的。

网友:
这东西一般不坏

网友:
一把烙铁分分钟干下来,而且不用吸锡器,是你的烙铁不好用吧

网友:
加热熔化了轻轻磕,把锡磕飞

网友:
我都是T12刀头 换了好多了 一点事没有

网友:
也有个一摸一样的,也是这个编码电位器坏了,2头的都坏了,拆开仍在仓库一直没修

网友:
你这拆的也太费劲了,建议用电饭锅加热盘,那玩意便宜又好用,温度还高,而且可以不花钱就能得到,比较廉价,就是没有温控器,掌握不好的话,建议加一个

网友:
估计是烙铁功率不足

网友:
海马车机看着真不怎么样。

网友:
这种电路板得用功率大点的烙铁,接地的焊盘散热真的很快

网友:
海马车机以前坛子里买的一个,放在那没动过。

网友B:
德赛西威的音质不错,就是一小时自动关机。

网友:
赶紧买风枪   哈哈

网友:
可以直接换个大屏

网友:
这东西一般不坏,拆开清理一下就好了,你这面板加了个开关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赛西威的音质不错,就是一小时自动关机。

有蓝牙解码板,可以解一小时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