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药品阴凉柜温湿度控制仪GSP专用-08A修复

楼主(2022-09-15):
朋友开个药店,有的药品需要低温保存,所以药监要求有药品阴凉柜。其实和食品冷藏柜一样,但是价格却高了很多。夏天时候开始出现不正常工作情况,一直没有处理在对付用。前几天找我帮忙修理,故障是开机温度和室温一样,压缩机不转。把温控拆下来,原件没有明显烧毁,做工可以。把控制板带回家研究下,经过分析温湿度显示正常,风扇正常转动,压缩机不工作.问题可能出在继电器驱动控制管,继电器,压缩机三个部分.万用表检查控制管没有短路,开路情况,继电器并联的二极管也是正常,检查三个继电器,16A的可以听见吸合声,但是二组触点阻值为无穷大,拆下来测试还是一样。其他二个继电器,随着线圈吸合,触点通断正常。为了确定压缩机正常不,第二天带着指针万用表工具去,压缩机二个绕组阻值,启动,运行阻值相加等于二个绕组串联阻值,基本可以判断压缩机正常。着急修复在当地实体店花十元买个同规格继电器焊好,淘宝价四元.安装回去通电,过了五分钟保护时间,随着继电器吸合,压缩机也运行起来,温度也开始慢慢下降,手摸压缩机温度也不高,经过大概半小时达到设定温度,机器自动停机,完全修复。
控制板

控制板前面

损坏的16A继电器参数

温湿度传感器

控制板元件

工频变压器

其他继电器

压缩机接口

温湿度电路图及接线

修复后正在下降温度

网友:
前几个月遇到过跑步机故障,检查后也是继电器惹的祸

网友:
牛B,,好手艺,,牛B,,好手艺,,牛B,,好手艺,,

网友:
省了一个冰柜钱

网友:
正常维修思路!赞

网友:
这故障判断基本上没走弯路!

宏发继电器是大品牌吧,感觉很常见

网友:
这手艺,相当好

网友:
和食品冷藏柜不一样,这个用的传感器精度较高,可以实现高精度控制,这可不是那个能比的,温度有偏差,药会坏掉的

网友:
不错,找到原因

网友:
故障分析有条理,技术高超

网友:
看成GPS了,还在想室内怎么搜星。

网友A:
继电器拆开手动修复,触点打磨上油膏,

网友:
继电器的问题,触点常有的接触不良

网友:
相当厉害  佩服

网友:
普通触点容易打火烧蚀,这种继电器很常见?

楼主:
之前和朋友去二手市场看了下,双开门的2500,单开门的1500而且高度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拆开手动修复,触点打磨上油膏,

不好拆,新的也不贵可靠性还高,没有修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