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傲梅分区助手迁移WIN10到SSD盘导致不能正常休眠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09-16):
刚刚用傲梅分区助手把256G的SSD盘上的win10按盘对盘迁移到512G的SSD盘上,使用了分区助手推荐的方式(即调整分区大小,适应新的盘容量)。
使用起来,一切还算顺利。
系统也能顺利启动,正常工作。
唯一不爽的是,不能正常的休眠。
网上查了一些方法,其中以下面两种为最常见的解决方法。
第一种是PowerShell命令行模式下,用PowerCfg命令来关闭并重新开启休眠模式,“powercfg -h off”     “powercfg -h on”,使用后,无效果。
另外一种方法是,用DG把新SSD盘的ESP分区加载到“S”盘(盘符可以自行确定),用系统自带的bcdboot工具修复:bcdboot C:\Windows /s S: /f uefi /l zh-cn。成功解决。
遗憾的是,S盘老是显示,感觉不爽。

网友A:
你这是迁移不彻底丢失了两个引导分区中的一个了吧,只有ESP没有了MSR分区!

网友B:
不是迁移软件问题,而是迁移过程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迁移不彻底丢失了两个引导分区中的一个了吧,只有ESP没有了MSR分区! ...

迁移得还算彻底的。ESP和MSR两个分区都在,最后还有一个Recovery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迁移软件问题,而是迁移过程出错。

迁移过程基本正确,但迁移后确实需要用命令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