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交流过流保护电路探讨

楼主(2022-09-16):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电磁式脱口保护装置无法胜任快速保护领域,为提高保护电路动作速度,音乐留声机特构思了MOS管做控制器件的保护电路,目前仅对主体电路做了简易绘制,现抛砖引玉,发出来和各位坛友共同探讨,争取在早日应用在实际电路中。

网友A:
这样保险电阻可以减压了。

网友B:
你知道这4个二极管构成的全波整流损耗有多大吗,建议你用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这4个二极管构成的全波整流损耗有多大吗,建议你用双向可控硅。

查阅外网资料,有用继电器做保护器件的,也有用两只单向可控硅,也有用单只双向可控硅做保护器件的。
由于继电器没有灭弧装置,且是机械电磁动作保护,动作时间大于20毫秒,对于被保护电路10毫秒的短路时长是致命的。、
可控硅存在过零才关断,即T1 T2之间电压必须小于2V才能关断。也就是说最长关断时间为工频50HZ的半个周期(10毫秒),10毫秒也不足以胜任保护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这4个二极管构成的全波整流损耗有多大吗,建议你用双向可控硅。

本装置主要用于15A以内交流回路,仅在开关电源、逆变器开发环境使用。功率桥堆承受30多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保险电阻可以减压了。

塑壳开关、保险管还是有必要的,防止就是一塑壳开关+白炽灯泡。
这种装置不足以快速保护电路。

楼主:
集思广益,大家有好的思路或想法,请分享提供。
留声机后续会一如既往,分享开发成果。

楼主:
这是油管xraytonyb先生的作品。

网友:
全桥损耗大

楼主:
是的,如果用双向可控硅的话,动作速度太慢了,最长动作时间需要半个周期,即10毫秒。

网友C:
方案可行,mos换成晶体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可行,mos换成晶体管更好。

隔壁坛友简易用IGBT,性价比较高。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保护装置。
1-18A连续可调,12档浪涌延时保护。

网友: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有没有详细电路图,求隔壁论坛简易IGBT链接

网友D:
好像保险丝,过流脱扣断路器这类装置保护的目标不是负载,而是保护的供电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保险丝,过流脱扣断路器这类装置保护的目标不是负载,而是保护的供电线路。 ...

就是,保险丝,过流脱扣断路器这类装置保护的目标是防止二次故障,因为短路过载已经发生,切断电源防止其他电器受影响,本机设备元件已经受损,只是防止故障扩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保险丝,过流脱扣断路器这类装置保护的目标不是负载,而是保护的供电线路。 ...

电磁式脱口装置,它可不识别线路或是负载,超过额定电流一定时间,双金属片过热弯曲,执行杆顶动脱口装置,从而断电。回路有短路,电磁线圈直接吸合脱口装置动铁,断开电源。
塑壳开关动作速度太慢了,无法胜任电子线路设备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