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电脑想升级固态了,只能是SATA口的,256g的,大家推荐型号

楼主(2022-09-16):
老电脑想升级固态了,只能是SATA口的,256g的,大家推荐型号,实在不太懂。谢谢

网友:
长江储存 致钛

网友:
我用的二手的256G,只用来当作系统盘,不存重要数据没有关系,用起来也挺好。

网友:
看我帖子,然后去某东选购,优盘的价格,固态的享受。

网友:
昨天才在京东下单,120G,53块

网友A:
如果能利用光驱位置,加装128G的SSD都够了,改造成本100元可能还有剩余。
效果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利用光驱位置,加装128G的SSD都够了,改造成本100元可能还有剩余。
效果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感觉。 ...

我说的是笔记本电脑,如果台式机更简单,随便一个串口SSD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256G的还是用大厂的吧,

网友:
如果不考虑重要文件保存,仅仅想要速度,那就谁家便宜售后好就买谁家

网友:
京东上很多100多块就能买256g

网友:
笔记本就是这样差点事,扩展能力差了点儿。但都会牺牲一些,便携了就要牺牲掉扩展方面

网友:
金泰克的固态就蛮不错的。

网友:
既然是老电脑也就不需要太讲究品牌了,速度肯定超过电脑性能,可靠性用到电脑报废一般没问题。

京东搜固态,选京东配送+容量,价格从低到高排序,看清楚是自营+SATA,下单等收货

网友:
  都是 东芝 MLC    那天才能用坏  ……

网友:
老电脑不为以后升级考虑买个便宜的。

网友:
京东自营随便买,想要点性能就买致钛

网友:
太多了 870evo 呀写入330m不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