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下电脑机箱镀锌板的焊接。

楼主(2022-09-16):
各位大佬,淘宝上的那些药芯低温焊条,可以焊接电脑机箱的镀锌板吗?想把一个硬盘笼直接焊在机箱里。或者那种diy的点焊机呢?当然太贵的的就没意义了。

网友A:
0.5的铁板,不是高手焊不了的。

这玩意一般都是用折板工艺多折一个边出来,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
用小拉铆钉多好,大功率烙铁估计也行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焊接呢?哥俩好之类的,直接搞定,反正你也没想再拆下来吧?

网友:
网上有助焊剂,连铝片都可以焊接,用焊锡

网友C:
涂点洁厕灵,用烙铁焊

网友:
上手钻加铆钉吧,动电焊难度有点大,以我的水平能焊,但是要加衬板,要不一点就透

网友:
打个洞,上螺丝固定。

网友:
打眼,用L型金属条连接固定吧

网友D:
别想焊接
一来是薄板,电焊容易焊穿
二来是薄板,锡焊容易鼓包凹凸
建议用胶,免钉胶不知道能不能粘得住,或者环氧AB胶
不怕难看的,铆钉也行,手工拉铆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的铁板,不是高手焊不了的。

这玩意一般都是用折板工艺多折一个边出来,用螺丝固定的 ...

上螺丝另一边要螺帽固定,空间比较吃紧。直接攻丝有点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焊接呢?哥俩好之类的,直接搞定,反正你也没想再拆下来吧? ...

哥俩好是胶水吗?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想焊接
一来是薄板,电焊容易焊穿
二来是薄板,锡焊容易鼓包凹凸

看样子还是要用胶水了。

网友:
大功率烙铁,锡焊很容易的最好加拉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点洁厕灵,用烙铁焊

啊这是真的吗?

网友:
用胶的还是省省吧,机箱一旦碰撞就可能脱胶,最好还是拉铆钉。

网友:
铆钉 螺丝 角码 都可以考虑

网友:
打眼,用粗点的铜电线做铆接,出乎你意料的好,只是有些曲折的边角难敲打到。

网友:
做个角卡,用螺丝固定它。

网友:
最好别用焊接方式,焊接的果就是生锈,最佳的方式是铆接,粘接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