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这样的交换机,鱼和熊掌兼得?

楼主(2022-09-16):
比如8口,其中4个poe口,4个普通口。

然后外行问一句,poe交换机的uplink给硬盘录像机,和各自poe网线给硬盘录像机,使用上毫无差别,是吧?

谢谢

网友A:
8口POE 交换机本来就可以当普通交换机用 不过需要买大品牌的才行

网友:
还真有,GS308P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口POE 交换机本来就可以当普通交换机用 不过需要买大品牌的才行

就是供电部分可以关?

网友B:
标准的POE交换机可以当普通交换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POE交换机可以当普通交换机用

难道都是自适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供电部分可以关?

大厂的poe交换机,需要poe供电的机器都会进行握手的,要不然是不会给你供电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楼主:
GS308P果然是
不过好像停售了。。。有无类似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厂的poe交换机,需要poe供电的机器都会进行握手的,要不然是不会给你供电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

那就是正规poe交换机都可以当普通的用,就像我6楼贴的,握手成功poe就4条数据4条电,不成功就全部数据或者闲置(百兆),对吧
那3楼兄弟说的网件GS308P,符合我一开始门外汉思维,脱裤子放屁,按说它也是大品牌啊。。。

或者您说的这种自适应,只能百兆。否则4根线要走电/走数据切换,好像电路上挺麻烦

网友:
正规POE交换机只有连接POE受电设备时才会供电,uplink是级联口 用于连接别的交换机,可以当普通口使用,有的交换机uplink口会有更高的优先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正规poe交换机都可以当普通的用,就像我6楼贴的,握手成功poe就4条数据4条电,不成功就全部数据或者 ...

你这种四根电四根线的poe交换机都是非标准的,千兆poe,标准的是复合线路,就是八线数据,四线电路,其中是使用了信号耦合技术,还需要跟poe客户端设备通讯才能供电的,这个技术可以让数据在电源上面跑,不需要那么多担心,买大厂的机器就对了,就H3C,TP LINK,水星,腾达之类的都还是不错的,家用可以加点钱上网件的poe交换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正规poe交换机都可以当普通的用,就像我6楼贴的,握手成功poe就4条数据4条电,不成功就全部数据或者 ...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05993/article/details/103101600

你还是看看这个链接了解一下工作原理吧,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网友:
磊科(netcore)S6P

楼主:
好吧,刚刚和大厂客服扯不清,比秀才遇到兵还难沟通,因为客服居然也是兵。

早看你发耦合两字就好了。唉唉,谢谢啊
另外请教,如果我把光猫的iptv口接到这种交换机,然后各房间也接到该交换机,iptv机顶盒在各房间人肉转移,能够看吧。电信不可能做这种限制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刚刚和大厂客服扯不清,比秀才遇到兵还难沟通,因为客服居然也是兵。

早看你发耦合两字就好了。唉 ...

有些地方电信不行
有些地方iptv是通过动态dhcp获得ip,如果光猫插在交换机上,那么这个网络中将会有两个dhcp,一个是光猫的iptv,一个是路由器的dhcp,后果就是机顶盒或者电脑等设备随机获得ip地址,既影响到机顶盒也影响到电脑等上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四根电四根线的poe交换机都是非标准的,千兆poe,标准的是复合线路,就是八线数据,四线电路,其中 ...

我的h3c网关,下挂h3c无线ap,poe供电,通过8芯线连接就是千兆,通过4芯线连接就是百兆,poe都没问题。

网友:
标准的POE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接POE设备才会启用POE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刚刚和大厂客服扯不清,比秀才遇到兵还难沟通,因为客服居然也是兵。

早看你发耦合两字就好了。唉 ...

这种接法不行啊,iptv这种玩意是划了VLAN的,你的交换机也得支持VLAN才能这样子接的,还需要额外的设置VLAN,不然也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h3c网关,下挂h3c无线ap,poe供电,通过8芯线连接就是千兆,通过4芯线连接就是百兆,poe都没问题。 ...

大厂的都是内置了poe管理的,正常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地方电信不行
有些地方iptv是通过动态dhcp获得ip,如果光猫插在交换机上,那么这个网络中将会有两个d ...

结合楼下18#说的,等于把原本被vlan隔离的、光猫的 dhcp弄进我路由器了,导致 ip分配乱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