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水星PoE交换机原装电源 MS06CP原配的(MERCURY M535081-2A1)

楼主(2022-09-16):
收了个水星故障PoE交换机,卖家说用一段时间会死。本以为要拆交换机研究,到货测试发现用了一小时左右,带2个摄像头开红外灯,确实死了。很巧的我想起来量一下电源电压,0V,没电压,并且电源外表面巨热。好家伙,这是电源坏了,然后就开始对电源下手。

超声波焊接外壳,没啥好办法,用台钳挤压,然后用螺丝刀撬开。打开后很明显看到2个400V 22μf的电容鼓包,电源外壳还有残留电解液。拆下测量几乎没有容值。更换了2个400V 33μf的电容后上壳测试,电源输出正常,发热减小。长测2整天,没有出现异常。后期盖子封上就ok了

拆下的电容

网友:
这个漏捡得好

网友A:
这电源坏的也太怪了,一小时自动断电,要坏不坏的样子,这种电源,一般橡胶锤或者拿布包上铁锤砸就能拆开,而且外壳损坏极低,此方法可能会对充电器里面的变压器造成损坏,请酌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坏的也太怪了,一小时自动断电,要坏不坏的样子,这种电源,一般橡胶锤或者拿布包上铁锤砸就能拆开, ...

用台钳不是怼到碎,就是让塑料焊接地方分离就好。下次用用你说的方法。

楼主:
也不算捡漏吧,价格合理,双方都能正常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坏的也太怪了,一小时自动断电,要坏不坏的样子,这种电源,一般橡胶锤或者拿布包上铁锤砸就能拆开, ...

以前用这个方法拆过一个DELL适配器,外壳拆开后,变压器磁芯都碎了........彻底报废了。

网友:
这个电容损坏得太明显了。

网友:
  爱华的电容  就那个鸟样  ……

网友:
不错,修好继续用,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

网友B:
  既然都换了 为何不换大一点的  ……

网友:
电容怀孕怕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换了 为何不换大一点的  ……

我修东西,不能看你要什么,你得看我有什么。400 22换成400 33也算换大的了

网友:
故障很明显

网友:
明显是长期超压的问题,水星的用料还是比TP系列的低了点

网友:
长时间超负工作,电容容量变小,发热,最后保护停机。

网友(2023-04-05):
楼主换上去的还是同规格的电容吗?

网友(2024-10-28):
这个有没有x电容?

网友C:
应该是220超压过,个人观点:400v电解质量不佳时,多数鼓包不漏液。况且这电解还行,两个都漏液鼓包,绝逼接入过3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220超压过,个人观点:400v电解质量不佳时,多数鼓包不漏液。况且这电解还行,两个都漏液鼓包,绝逼 ...

长时间满载也不是不能,就看发热够不够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