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泰克 S00 480G 用的什么颗粒?开卡选什么芯片

楼主(2022-09-16):
开卡选什么芯片

网友A:
我的帖子有教程可以跟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帖子有教程可以跟着做

够详!够细!辛苦!很受教

网友:
开卡软件里面看颗粒的id

网友:
随便找2258XT的软件,先短接ROM,识别后查看下ID就能查出颗粒可能的型号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已经成功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