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C BB 配两片 NW837 平稳不掉速简易教程【黑片工具重新开卡记录】

楼主(2022-09-16):
开始 Dyna 工具认不到 U盘,由于之前得到大佬的帮助,现在问题解决

双贴 NW837,颗粒是在 PS3111上拆的
1CE B0KB

使用正片工具按照 B0KB 固件开成 3D TLC,跑圈会有多处数据不过,共计 40M 大小(刚量产好那时候,跑圈没问题;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再跑,才发现此现象)

重新量产之前的正片工具量产信息

重新插上电脑,打开 Star_SM3281series_U0204
打开 UFD_MP\setting.set
AutoloadFlashECC=1 改成 0

设置低格ECC 为 15,(数值可以讨论,对 3D 颗粒来说可以适当放宽)

量产成功

重新插拔,创建分区
成功识别

写入平稳地保持在 40 以上

读取平稳地保持在 85 以上

重新开卡之后的量产信息

这写入水平相当于八年前的 CZ48 (MLC 颗粒),读取比不上

妈妈再也不担心我使用 U 盘时写入文件速度骤降了

感谢围观,欢迎指点

更新:小刀剌屁股了
对于 3D 颗粒,ECC 过小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ECC 设置成 25,重新量产花了 5 个多小时,出来还是 16G

3G 大小的文件 连续写入在 110 左右

urwtest 结果

开始写入基本 100 以上,最后几个 G 里面,会从 20M 速度到 100M 来回波动

总体看来 5个多小时还是值的

其他还有啥花样,欢迎群友留言讨论

补充内容 (2022-9-19 18:42):
再次更新:
20楼  再次量产了,92G

补充内容 (2022-9-20 22:06):
为了速度和稳定,又量产回去了(16G)

网友A:
大佬发个教程呗虽说我用不到但是还想让能用到的人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发个教程呗虽说我用不到但是还想让能用到的人学习一下

编辑时本来 enter 到下一行的
按成 ctrl + enter 了

现在帖子已更新

楼主:
跑圈结束

网友B:
写入不再大波浪,这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不再大波浪,这是什么原理呢?

我也不太懂,太概剔除慢速块

网友:
96G的颗粒,开出来16G,应该是开成slc模式了,而且没开全,有点浪费。

网友C:
结合以往经验,BB的毛病多,最好不要碰。
然后再加上只支持2CE的3281C,更没搞头。
实在是耗不起。

精力还是投到AB上比较划算,避开一些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合以往经验,BB的毛病多,最好不要碰。
然后再加上只支持2CE的3281C,更没搞头。
实在是耗不起。

AB 是否更适合 L06B (以及可转 L06B的 B0KB)?我这个镁光 B0KB 是转不了的,大佬可以有方法改 ID
BB 挺适合它

网友A:
我发现楼主用的都是英文啊 复制粘贴的界面都是英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懂,太概剔除慢速块

同意,太浪费了,96G开16G,六分之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楼主用的都是英文啊 复制粘贴的界面都是英文

大佬能看懂就行了,反正小白也帮不了啥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太浪费了,96G开16G,六分之一啊

学习了,难怪写入不再大波浪,开成SLC了。。。

楼主:
提示:本文已更新

楼主:
发现区别了吗,1w 1p 变成了 2w 4p
至于啥意思,我觉得是 听一万胡一炮,变成了 听二万胡四炮 哈哈

坐等大佬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合以往经验,BB的毛病多,最好不要碰。
然后再加上只支持2CE的3281C,更没搞头。
实在是耗不起。

BB具体啥毛病比较多?

网友E:
ECC放宽了 然后变成SLC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C放宽了 然后变成SLC模式了?

什么机理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BB具体啥毛病比较多?

玩的人毛病多玩出来的东西毛病就多,bb主控和ab对比,在3d制程上bb支持数,性能,稳定性完胜ab,2d老制程abbb都没区别,一样用一样速度一样稳,开卡有手就行

楼主:
又更新了,
ECC = 20
关闭了 Bin Level Size

量产出 92G(之前16G是因为勾选了这个)

连续写入如图

但是读取会有问题

接着掉盘

不过重新拔插又会认,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