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洗车机有点卡于是拆开换机油,发现个惊喜去

楼主(2022-09-16):
洗车机用的时候声音有点大,有点卡卡的就拆开油缸看看,发现里面都是铝合金碎片,机油也非常脏了,拆开油缸后发现是油缸轴承破了,这个轴承可以自己换吗?或者是不管它继续用,反正还可以转动。

网友:
买个同型号的换上呗。

网友:
珠架不靠谱啊

网友:
压力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可以不修,压力出问题了的话,大牌子一般PDD或者某宝上都有配件卖的。

网友:
  垃圾 耽误很多事情

网友:
买个一样换上就行,便宜的快把钱 稍微贵一点的三四块的就行

网友A:
都少这么多珠子了,肯定得换,要不得废

网友:
轴承挂了。看来使用比较暴力

网友:
不换的话转不了几分钟就报废了。轴承都散了。现在不难拆了。

网友:
应该能拆开,用卡尺量珠子直径,去修自行车铺买,不用支架,直接放滚珠。。。

网友:
气缸有没有损伤?

网友:
虽然能用,还是尽快换上吧。坏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网友:
还坏了几个轴承?原轴承保持架质量差所致。拆开清洗并彻底清除杂质,退下轴承内外圈,检查处理轴、孔等处拉伤、划痕,另购质量可靠的轴承换上,加注机油即可。

网友:
6302轴承,买一个换上,要清理干净

网友:
轴承都能坏成这样子,个人才用这个洗车的吧!够差的!
商业都不用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少这么多珠子了,肯定得换,要不得废

保持架散架了,珠珠才挤一块去了,看见了还是换掉比较好!

网友:
这个只能换轴承了吧

网友:
花不了几个钱,不知道轴承好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持架散架了,珠珠才挤一块去了,看见了还是换掉比较好!

对,就是架子坏了,钢珠没有少,但是这个轴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