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envy本子电池鼓包后续:开了一条口子,泄了点气,不知道还能用不?

楼主(2022-09-16):
如题,上次的帖子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128-1-1.html

今天开工了!在负极附近用美工刀轻轻扒拉几下,大约0.5mm厚度的槽,就泄气了,带着口罩没闻到什么味道,但是金属壳已经塑性形变,虽然泄气了但是回不到原来了。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贴个透明胶带能继续用吗?会漏液吗?会再次鼓包吗?还是会继续漏气?

上图上图
扒拉的小口子

这个角度看不出啥差别

这个角度就明显了,右边的放过了

网友A:
如果是饿死的鼓包,强行充满可能自动消肿,不需要手术治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饿死的鼓包,强行充满可能自动消肿,不需要手术治疗。

学习了。

网友:
锂电池发现鼓包就干脆利索的换新的,别想着去挽救,安全第一

网友B:
你怎么在这个位置下手啊,边角不好密封啊,离边角远一点,随便找个地方,用针戳个洞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能用了吧,不怕爆炸吗

网友:
给我可不敢再用

网友C:
这种软包装的怕爆炸吗  要怕也该是怕起火

网友:
测试后来个使用总结给大家看下

网友:
这个保险的做法还是换掉吧,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饿死的鼓包,强行充满可能自动消肿,不需要手术治疗。

过充的,不是饿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在这个位置下手啊,边角不好密封啊,离边角远一点,随便找个地方,用针戳个洞就行了 ...

戳洞怕直接戳穿了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软包装的怕爆炸吗  要怕也该是怕起火

不是软包。

网友:
鼓包一般都丢了,怕.........

网友:
不怕 着火吗

网友:
这个是报废了~

网友:
这种做法不可取,特别是锂离子电池,太危险,非常容易爆炸、着火,并且火势很猛!!

网友:
太危险了,有着火的风险

网友:
换新的是最好的办法,其它都是对付,有风险。

网友:
说不准啥时候会烧起来,还是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