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位TX能分享下48V整组电容的参数资料

楼主(2022-09-16):
说的就是MAXWELL
不知道原配均衡板  支持几A充电的?
X宝上貌似还有仿制的48V均衡板

一般海鲜市场上DIY的均衡板  大多3A左右
5~8A 貌似不多

网友A:
原装均衡是被动均衡

网友B:
实话告诉你吧,需要1A以上均衡电流的电池组都是废品
另外啰嗦一句,我使用30A电流给48V电池组充电

网友:
不太清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均衡是被动均衡

看上去都是细小的元件  被动均衡的赶脚

猜其配套的充电 貌似有多路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告诉你吧,需要1A以上均衡电流的电池组都是废品
另外啰嗦一句,我使用30A电流给48V电池组充电
...

小帖谈论的是电容啊 大佬
48V法拉电容组,

您的意思是  均衡应该瞬间完成   以至其均衡过程电流不会超过1A?

网友:
被动均衡,均衡电流30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帖谈论的是电容啊 大佬
48V法拉电容组,

电容啊,我不了解

我以为只有锂电需要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