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花钱的成本就得花点时间,为刚买的UT61E改自动关机,低耗电有原理图

楼主(2022-09-16):
为了省钱买了UT61E,自己没有连电脑的寻求,以前其它表体验过,对我就没用了。UT61E没有自动关机电池的费用还是高,搜了一下前辈的电路有个用10M电阻的,手头没有要买还得花钱,P型场效应管平时用的少,想下就液晶电视屏供电电路用它,找来创维图纸看下有点像估计能用,裁下来一小角最终填了两个元件用起来了,没花钱。各人境遇不一样,我没花钱不一定别人也行,抛砖引玉吧(万用表里的用的长虹废板的一角,创维电路供参考,实际试验时可能MOS管内阻不一样图纸电路没好使,不要生搬硬套,等有空再打开表,把几个电阻复测确认一下)。111脚悬空,58脚接图1中的EN

补充内容 (2025-2-3 10:21):
R5换为1M电阻工作良好,自己几乎天天用,还得随手关机养成好习惯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实际效果和目的要求,是加装自动延时关机? 零耗电? R5 是电源直接对地了吗?

网友:
我的61e,用的是充电的锂电池,有时候好几天忘了关了,拿出来充电继续用,其实很省电的,所以我就没有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实际效果和目的要求,是加装自动延时关机? 零耗电? R5 是电源直接对地了吗? ...

改了低耗电,R5还是有损耗

网友B:
C4、R5能移到场管后面吗?这样断电后不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4、R5能移到场管后面吗?这样断电后不耗电了

R5可能改到兆欧姆级功耗可忽略,有待改进,但不能移到后面

网友C:
这个图片用啥软件编辑的?求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R5可能改到兆欧姆级功耗可忽略,有待改进,但不能移到后面

文中58脚接图1中的EN,以为是启动用的

网友:
学习参考下,很多时候需要会忘记。

但,有一个表,本身有此功能,却还是把电池的电耗尽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61e不便宜了,还在用立创表感觉还行有自动关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用啥软件编辑的?求告知

LT SPICE简单画图比较顺手

网友:
说得好,不想花钱就得花时间。

楼主(2025-02-03):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实际效果和目的要求,是加装自动延时关机? 零耗电? R5 是电源直接对地了吗? ...

R5换为1M电阻工作良好,自己几乎天天用,还得随手关机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