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MicroUSB转type-c转接头,通病是松动 虚焊

楼主(2022-09-16):
某宝买了5个,是铝合金外壳的,这品控也是没谁了,4个歪的,不在一条直线上

杀一个看看,挑掉软胶,一敲打就出来了

出厂就是歪的,不在一条直线上

这种转接头的通病,时间长了,松动,然后虚焊,充电不良,断断续续,之前乐视的也是,虽然做工好一些,没到半年,结果也over了

楼主:
数据线有一体铁壳点焊工艺了,转接头倒是没看到用这种工艺的

网友:
吹洗烫,跟做头似的,据说此三招能解决大多数的手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线有一体铁壳点焊工艺了,转接头倒是没看到用这种工艺的

你说的这种要焊接,得加钱吧

网友:
数据线C口铁壳点焊是信号屏蔽的要求,很多省成本的线不做这道工序的。

网友:
所以有的时候想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要焊接,得加钱吧

问题是安卓转type-c的转接头没有这种的

倒是买到过苹果点焊工艺的转接头,是个人di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安卓转type-c的转接头没有这种的

倒是买到过苹果点焊工艺的转接头,是个人diy的 ...

自己拉根镍带 点焊加强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塞壳子里,灌胶

网友:
京东,一根25厘米的 一头USB3.0,一头TPC,19.9元。MVE2固态盘传数据是不错的

网友B:
一分钱,一份货!

网友:
这种的中间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份货!

再贵的也是这种的,华为的转接头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毕竟便宜

跟贵贱没关系,基本都是这种结构的,大牌的可能电路板和五金件好一些,乐视那个就算是我见过做工最好的了

网友:
品控还是要求不高

网友:
我想如果灌环氧树脂,不会出这个问题,灌硅橡胶,比较软,转接后,插头整体又比较长,肯定会撅到,即使灌环氧树脂,里面的焊点不会开焊,但头子也容易撅掉。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转换对很多,用段时间就这样了,质量真是不敢恭维。所以还是买一体连线的。

网友:
成本在那,配件批量都要降成本

网友:
转换只是解决临时用用吧

网友:
廉价产品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