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K3288收银主板(请问有人会破解装APP吗)

楼主(2022-09-16):
近日朋友送了两套客如云的红云收银机,配置还不错,RK3288的芯片 2+16的内存,安卓7.1.2的系统,双1920*1080屏幕,主屏幕带触摸,带WIFI蓝牙。
缺点就是不能安装APP,装什么APP都提示安装失败,没有外接显示器接口,主板上有一个30针EDP接口和一个MIPI接口,主屏是直接接的EDP,副屏使用的MIPI转EDP转接板。
想改造一下这个机器的软件,装个APP就好玩了,但是发现 USB调试模式打开时提示密码,打不开。
ADB也提示没有打开。TTL可以跑码,但是好像不能做什么操作。
现在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了。

主板拆下来了,12V供电的

RK3288的主控

那个小USB可以连电脑可以装驱动,能进入Loader模式和MASKROM模式,但是进入后好像也做不了什么,因为没有原机固件

网友:
有的,我也好多台这样的收银机,1080屏,一样的CPU,幸亏坛友帮忙刷,解ROOT,正常安装APP。你需要给好处呵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E9%93%B6%E6%9C%BA

网友:
刷系统走起

网友:
microUSB连上电脑  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显示xxxxADB设备?  如果有 试试adb连接看看?

网友:
路过,不懂这些。

网友A:
站着说话腰也疼的吃瓜群众表示 ,能找到刷机程序和固件了直接刷,找不到了把EMCC吹下来刷,刷之前备份好原厂镜像,吹了刷完启动不了的大不了再恢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着说话腰也疼的吃瓜群众表示 ,能找到刷机程序和固件了直接刷,找不到了把EMCC吹下来刷,刷之前备份好原 ...

感谢,目前好像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搞了。

网友:
有大神的支持一定可以搞定

网友(2022-10-24):
弱弱的问一声,这个机器搞定了么

网友(2023-12-04):
楼主的是红云hx1511双屏的吧,我有固件,哪位大神能刷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