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qyt kt-8900d 拆机

楼主(2022-09-16):
刚买了kt-8900d  ,闲来无事拆了。。接受灵敏度没有手台高,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功放管上面大硅胶加铜片,下面还有一片铜片。

网友:
看错标题了,以为是890d万用表吶。

网友:
这个车台与手台灵敏度的对比要在同一天线下才有效果。一般情况下手台比车台灵敏度高。这台子我也有,声音有点干,不大好听。

网友:
基带芯片在反面?接收部也是

楼主:
天线不敢焊,怕碰到线圈,这机子底功率几w,中功率几w?

网友:
没玩过这牌子型号的

楼主:
泉益通8900d

网友:
泉易通的东西纯粹杂牌货,还不如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