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个调光台灯+时钟+电流表组合

楼主(2022-09-16):
自己用之前改的时钟,加上废物堆里找出的台历,用LM358焊了个恒流驱动板,加上电流表头,做了一个台灯。

网友A:
有电路图吗?想看看358的恒流源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吗?想看看358的恒流源怎么弄的

原理都一样,基准比较恒流。

网友:
应该在加一个可调横流电源输出功能,否则这个电流表浪费了

网友C:
电流表,比较浪费

网友:
背光比显示耗电。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D:
那节电池干嘛的,钟的吗,直接锂电降压给他用,好管理

网友:
感觉有点高大上哦。

网友:
真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E:
底座有广告嫌疑,哈

网友:
造型实用挺不错,背光有点亮

网友:
居然还在用南孚这不科学

网友F:
没看明白电流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造型实用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节电池干嘛的,钟的吗,直接锂电降压给他用,好管理

锂电降压,用ams1117-1.5效率比较低,干脆上个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座有广告嫌疑,哈

其实底座原来是这间公司订制的纸质台历,2019年过完后就没用了,正好拿这个底座改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电流表是做什么用的。

电流表可以说是指示亮度的,市面上很多触摸调光台灯都是长按凭感觉瞎调,我这个等于有亮度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表,比较浪费

6.5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都一样,基准比较恒流。

对的,电压降不大的情况下,直接用这种线性恒流比较简单,而且绝对无频闪,虽然效率稍微低一点。直接用ss14产生一个0.12v左右的基准,用变阻器分压,用0.1欧电阻采样,就可以恒流调节了,十个元件不到,纯手工焊接只需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