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赛克852D+接线图片

楼主(2022-09-16):
拆下就不知道怎么装了,求助赛克852D+焊台部分的接线图

烙铁部分的接图中三极管和LED的接线是连接到哪里???
应该是有两根线连接到显示的电路板上。

网友:
二合一焊台,拆机过程中怎么没拍照啊。要么跑跑线路,要么等高手来指点。

网友:
拆机要养成先拍照的习惯,还是等高手解答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台这种,后来送人喽!

网友:
慢慢分析,跑线路

网友:
正负极不对可调换

网友(2024-03-07):
怎么我的跟你的有点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