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主控板TSCE版本掉件求助

楼主(2022-09-16):
图中红框的3个大元件不小心吹掉了,有没有大佬知道参数,现在CE识别不全了背面,左下角红框中的元件没了

正面

网友A:
那3个是电容,不影响,ce认不全,看看是跳线问题还是颗粒问题

网友B:
应该都是滤波电容吧。用万用表打一下,一般滤波电容都是一脚接地,另一脚有阻止。正常情况下滤波电容不影响开卡。这种电容很常见,废板上差不多位置的电容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3个是电容,不影响,ce认不全,看看是跳线问题还是颗粒问题

感谢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是滤波电容吧。用万用表打一下,一般滤波电容都是一脚接地,另一脚有阻止。正常情况下滤波电容不影响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