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大家看看这个闪迪SDCZ48-128G还有救吗?

楼主(2022-09-16):
我们领导的,说里边资料很重要,我拆开后傻眼了。U盘插到电脑无反应。指示灯闪一下就熄灭
“颗粒”有温度

插上后过几秒灯闪一下然后就熄灭了,电脑无任何反应

楼主:
这个是正品吗?这也太那啥了吧,拆开了都不知道干啥。保险正常,电感正常,指示灯正常,限流电阻正常。其他啥也看不到了。四个触点跟颗粒是通的

网友:
看起来一大坨,拆出来一丁点
我觉得冇救了

网友:
叫领导换新的

网友:
别弄了,这个基本没戏了。而且也无法恢复。

网友:
是USB3.0和USB2.0都不能识别吗?有些主控内部,出现了问题,连到USB3.0口上会不能识别,用USB2.0可以认盘,拷贝资料

网友:
资料一般电脑都要备份,闪迪U盘上礼拜免费换了一个,资料不重要

网友:
基本没救鸟。。。。。。

网友:
飞线能不能救活

网友A:
寄回厂里应该能救活

网友:
真是小U盘,还有售后可以换新

网友:
看起来壳不小,原来内脏这么点,和黑胶体一个样

网友:
闪迪的主控是他自己的,不好救

网友:
基本上没得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回厂里应该能救活

做梦吧,10万厂家都可能不鸟你

网友:
貌似这个品牌的低端U盘真的很省料,我有一个32g usb3.0的,分量很轻,重要资料得随时备份才行。

网友:
真辣鸡,,,,,就一块黑胶盘,,,,,

网友:
吹下来换主控试试,预防针先打好,不保证搞好,啥都不保,搞好是奇迹,搞不好认倒霉!闪迪真的不咋地!

网友:
u盘也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回厂里应该能救活

救活不代表数据能够恢复
现在都是数据重要U盘硬盘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