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松下组合机SU-CH80,这种排线不是可插拔的吗?拆卡座换齿轮!❽❽❽

楼主(2022-09-16):
(图片)

网友:
可以,按着顶部轻松拿下来

楼主:
使劲扯了,还是不掉,不敢再加力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看样子就是有倒扣的 每根线先解除倒扣

网友:
绝对不能硬拽,用牙签一根一根的将插极扒开即可

网友:
小日本的音响喜欢用这种排线插座,有一边是可以上下活动的,一只手将其按压到底(不要放手),另一只手拔出排线。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不能硬拔

网友:
顺便说一句,除了卡座齿轮易坏,CD齿轮、传动皮带也易坏。曾修过一台TEAC组合音响,CD托盘传动齿轮发黄变脆导致损坏,测量尺寸后上网找人加工定制,要价80块

网友:
这种不能插拔

网友:
不能硬拔,有控制机构的,观察观察

网友:
两边好像有卡扣。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卡扣

网友:
两边直接拉,有的会有卡扣,但没问题

网友:
这不是有插拔开关吗?不是硬拔的东西 仔细观察!

网友:
这种插线可以取下。

网友:
好久以前拆过,在这里,大力出奇迹是行不通的。要用巧力,巧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劲扯了,还是不掉,不敢再加力了

按住上面盖子,就能拔出来,硬拽能把线拽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