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生物经络治疗仪

楼主(2022-09-16):
这个当年也是交了智商税的,不过拆开看看,税交哪里了?拆完果断垃圾桶!

楼主:
果断垃圾桶

网友:
高科技产品

网友A:
交智容税了,3.5插\孔是干啥用的?

网友:
有见黑科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智容税了,3.5插\孔是干啥用的?

插治疗电极片的,早就找不到了

网友:
只要我够穷,镰刀就割不到我,哈哈哈

网友B:
如果有输出端,接个电动牙刷电机玩玩。

网友:
好像有个升压电路,输出给电极信号。模拟电刺激皮肤

网友:
应该想想屏如何玩。

网友:
好像当年欧姆龙也有这款产品,不知是不是智商税。

网友:
我就想不明白,这玩意为什么有销量???

网友C:
现在很多白领上班族用的颈部按摩仪是不是也就这玩意儿,微电流刺激

网友:
不完全是智商税,微弱的电刺激,还是有点效果的,但就是被拿来高价忽悠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治疗电极片的,早就找不到了

我说呢,没看到,原来是插电极告的,一般都治不了啥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治疗电极片的,早就找不到了

某宝有,就是有点贵

网友:
我买过一个,不记得多少钱了,开机以后会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输出端,接个电动牙刷电机玩玩。

电流很小,毫安级都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白领上班族用的颈部按摩仪是不是也就这玩意儿,微电流刺激

原理应该一样,只不过换形状了,那东西还真不便宜

网友:
那个绿色的伪装成电阻的家伙是个色环电感,后边两个3条腿的sot-523封装的mos应该是。。通过mos开关对电感储能,断开后利用电感电流不会立即消失(楞次定律什么的),电路接通电极片,电感上的电流就会穿过人体皮肤击穿表皮油脂什么的,达到皮下。。。电极片一般是水凝胶的,如果是直接接触皮肤的或者皮肤接触不好的,电极片跟皮肤表面就会有微放电,造成刺痛感。接触良好就是麻涨感。了解的就这么多了,